求助:CPU信号无法到达I/O MODULE

楼主(2008-09-02):
今天调试西门子S7-300,CPU里的程序无法与I/O模板响应,CPU运行倒也正常,就是无论我强制输入还是输出,I/O模板上都一片黑暗,当然模板前面的IM361的电源指示灯是好的。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啊?硬件组态?还是我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A:
都有可能,硬件组态没有将I/O模块的地址组态进去

程序没有做好,用变量表试一试

网友A:
大家一起学习,希望多多指教 !

网友B:
先看看硬件组台中的地址分配是否与程序中的地址相对应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数据总线IN口和OUT口插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