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工知识要求试题(二)

楼主(2008-09-02):
51 、备用变压器平时也应将轻气体继电器接入信号电路。(√)

52 、无载调压变压器,在变换分接头开关后,应测量各相绕组直流电阻,每相直流电阻差值不大于三相中最小值的 10% 为合格。(×)

53 、通常并联电容器组在切断电路后,通过电压互感器或放电灯泡自行放电,故变电所停电后不必再进行人工放电而可以进行检修工作。(×)

54 、蓄电池组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有的蓄电池电压已很低,多数电池电压仍较高,则可继续使用。(×)

55 、电磁型过电流继电器是瞬间动作的,常用于线路和设备的过电流保护或速断保护。(√)

56 、感应型过流继电器的动作时限与流过的电流平方成正比。(×)

57 、气体(瓦斯)保护既能反映变压器油箱内部的各种类型的故障,也能反映油箱外部的一些故障。(×)

58 、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取决于二次电流,二次电流大,一次电流也变大。(×)

59 、更换高压熔断器的熔体,可用焊有锡或铅球的铜或银丝,也可用铅锡合金或银丝,也可用铅锡合金或锌制的熔体。(×)

60 、电压互感器在运行使用时,其注油塞应拧紧。(×)

61 、真空断路器适用于 35kV 及以下的户内变电所和工矿企业中要求频繁操作的场合和故障较多的配电系统,特别适合于开断容性负载电流。其运行维护简单、噪声小。(√)

62 、并联电容器组允许在 1.1  在倍额定电压长期运行,允许超过电容器额定电流的 30% 长期运行。(√)

63 、感应型过流继电器兼有电磁型电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信号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的功能。它不仅能实现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而且可以实现电流速断保护。(√)

64 、一般刀开关不能切断故障电流,也不能承受故障电流引起的电动力和热效应。(×)

65 、低压负荷开关(铁壳开关)能使其中的刀开关快速断开与闭合,取决于手动操作机构手柄动作的快慢。(×)

66 、把适用于间继长期工作制的接触器(如 CJ12 系列),用于长期工作制时,应将它的容量降低到间断长期工作制额定容量的一半以下使用。(√)

67 、接触器银及银基合金触点表面在分断电弧所形成的黑色氧化膜的接触电阻很大,应进行锉修。(×)

68 、经常反转及频繁通断工作的电动机,宜于热继电器来保护。(×)

69 、塑料外壳式低压断路器广泛用于工业企业变配电室交、直流配电线路的开关柜上。框架式低压断路器多用于保护容量不大的电动机及照明电路,作控制开关。(×)

70 、在易燃、易爆场所的照明灯具,应使用密闭形或防爆形灯具,在多尘、潮湿和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的灯具,应使用防水防尘型。(√)
71 、多尘、潮湿的场所或户外场所的照明开关,应选用瓷质防水拉线开关。(√)

72 、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指变压器输出的视在功率。(√)

73 、电源相(火)线可直接接入灯具,而开关可控制地线。(×)

74 、安全电压照明变压器使用双圈变压器,也可用自耦变压器。(×)

75 、可将单相三孔电源插座的保护接地端(面对插座的最上端)与接零端 9 左下孔)用导线连接起来,共用一根线。(×)

76 、电源线接在插座上或接在插头上是一样的。(×)

77 、螺口灯头的相(火)线应接于灯口中心的舌片上,零线接在螺纹口上。(√)

78 、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是指输入定子绕组的每相电压而不是线间电压。(×)

79 、电动机起动时的动稳定和热稳定条件体现在制造厂规定的电动机允许起动条件(直接或降压)和连续起动次数上。(√)

80 、异步电动机采用 Y- Δ降压起动时,定子绕组先按Δ联结,后改换成 Y 联结运行。(×)

81 、电动机“短时运行”工作制规定的短时持续时间不超过 10min 。(×)

82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表示电动机绕组的绝缘材料和导线所能耐受温度极限的等级。如 E 级绝缘其允许最高温度为 120 摄氏度。(√)

83 、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的方法,适用于容量在 320kW 以下笼型异步电动机频繁起动。(×)

84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方法,常采用 Y- Δ减压起动。(×)

85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在重载起动和低速下运转时宜选用频繁变阻器起动。(×)

86 、采用频繁变阻器起动电动机的特点是,频繁变阻器的阻值能随着电动机转速的上升而自行平滑地增加。(×)

87 、绕线转子异不电动机采用转子串电阻起动时,所串电阻越大,起动转矩越大。(×)

88 、检查低压电动机定子、转子绕组各相之间和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用 500V 绝缘电阻测量时,其数值不应低于 0.5M Ω,否则应进行干燥处理。(√)

89 、对于仅是单一的操作、事故处理操作、拉开接地刀闸和拆除仅有的一组接地线的操作,可不必填写操作票,但应记入操作记录本。(√)

90 、对开头的操作手柄上加锁、挂或拆指示牌也必须写入操作票。(×)

91 、运行电气设备操作必须由两人执行,由工级较低的人担任监护,工级较高者进行操作。(×)

92 、变配电所操作中,接挂或拆卸地线、验电及装拆电压互感器回路的熔断器等项目可不填写操作票。(×)

93 、变电所停电操作,在电路切断后的“验电”工作,可不填入操作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