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驱动器问题

楼主(2008-09-02):
各位同仁,老师。请教个有关力士乐驱动的问题。整个系统由触摸屏,plc,adam4520转换器,力士乐驱动器组成。原来该系统可以实现机床两轴联动(车锥度功能),前几天驱动器的程序模块坏了,重新换了个,问题就来了。1.驱动控制的电机方向反了,一撞限位就不能动了,只能手动复位。2.用触摸屏设置锥度加工时,只有一个轴动,另外一个轴不动。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09-08-29):
我用过力士乐驱动器,你换新的驱动器后得用软件示教一下原始位置。

网友A:
力士乐软件我有需要联系我。
WEI.HONGFENG@163.COM

网友B(2011-02-09):
eir ,您好!
可以发一份软件给我嘛,谢了!
shyx200303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