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支持中断程序吗

楼主(2008-09-02):
有哪位知道trio控制器支不支持硬件中断呀?

网友A:
 把你要做的事描述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多任务协调实现.例如外部高速触发信号(硬件输入)来调用相关程序,运动指令或子程序.

楼主:
我接急停开关,需要告诉响应。外部高速触发信号(硬件输入)来调用相关程序,运动指令或子程序怎么实现?还有就是mc206的程序可以指定13,14号进程吗?各个进程有何区别。方便的话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B:
Trio控制器是非常底层编程的一种控制器,对于硬件中断这种功能,完全可以用自己编写程序的方式实现。建议你去Trio的中文网站看一下,那里有很多例子及各个用户提出的问题 www.triomotion.net

下面的这个例子,希望你能看懂:

 '####################################################################

' Initialisation of variables
 '-----------------------------------------------
 GOSUB init_vars

 ' Initialisation of serial ports
 '-----------------------------------------------
 GOSUB init_serial

 'Stops all movements and programs
 '-----------------------------------------------
 GOSUB stop_all

 ' Initialisation axis parameters
 '-----------------------------------------------
 RUN "STARTUP",3

 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3)=1
 ' Wait until process is stopped
 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3)=0

 While(true)

  'Wait the start signal
  While(in(start_0)=0)
   ' Check for motion error
   IF MOTION_ERROR or IN(emerg_stop_1) = 0 THEN
    '...
         GoSub e_stop
   ENDIF
  Wend
  'Start the application programs
  wdog=On
  wa(100)
  run "app1",4
  run "app2",5

  '------------------------------------------
  'Main loop
  '------------------------------------------
 runflag=1
  While(runflag=1)
   ' Check for motion error
   IF MOTION_ERROR THEN
    '...
     GoSub m_error
            runflag=0
   ENDIF

   ' Check for emergency stop
   IF IN(emerg_stop_1) = 0 THEN
    '...
    GoSub e_stop
    runflag=0
   ENDIF
 Wend
Wend

m_error:
  ' Stop all movements
 GOSUB stop_all
Return

e_stop:
' Emergency Stop
  GoSub Stop_all
Return

stop_all:
  'Stops all programs
  STOP "app1"
  STOP "app2"
  'Stops all possible moves
  RAPIDSTOP
  WA(20)
  FOR i = 0 TO 2
   BASE(i)
   CANCEL(1)
   WA(1)
   CANCEL(1)
   WA(1)
   CANCEL
   WAIT IDLE
  DATUM(0) 'Reset the possible following error
   SERVO = OFF
  NEXT i
  BASE(0)
  'Disable all axis
  WDOG=OFF
RETURN

init_vars:
 start_0=0
 grindsignal_3=3
 work_14=14
 alarm_15=15
 currentnum_108=108
 clear_108=108
 countflag=0
Return

init_serial:
 setcom(38400,8,1,2,1,4)
Return

网友C(2008-10-31):
请问trio控制器能用中文注释吗

网友B:
目前还不可以,不过你可以用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