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怎么才能做到运行后不能通过键盘切换到画面后台?

楼主(2008-09-02):
我希望在画面上设置一个关机按键,可以通过这个按键关掉电脑,而正常运行的时候不允许用户退出程序或者切换到画面后台(或者除非输入密码),不知道这个要怎么设置啊?求求知道的告知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wincc  服务器属性了  把热键锁上就可以了

至于退出系统 你用动态向导做  再定义一个访问权限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5-19):
在计算机属性中去除热键的使用

登录画面全屏 不可关闭 无标题 无最小化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