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污水厂 进水提升泵 控制模式

楼主(2008-09-02):
小弟 最近碰到个很郁闷的问题。 我所在的一污水厂, 进水提升泵 一共有6台,其中4台大泵 2台小泵,小泵还有一台是变频泵(其余五台非变频  ),2台小泵的流量约等于1台大泵的流量(变频调至最大),控制方式也是采用液位控制。 现在对于起停顺序和大小泵的搭配问题想的头都大了 还是没什么好的办法。请教高人这种情况下 用什么办法来控制能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先谢过!

网友A:
有用备关系吗?一般情况下液位控制不对流量和压力做要求,提升泵低开高停。建议你再仔细看看处理进水工艺要求。设置多台大、小泵、变频泵通常是有流量、压力要求时这样做。

楼主:
to:淡淡烟草香

      水泵自动控制是通过水位测量仪检测水位值,当水位升高时,控制水泵依次逐台启动,水泵的启动顺序按累计的水泵运行时间从小到大排列。当水位降低时,控制水泵依次逐台停止,顺序与之相反。同时自动累积水泵运行时间,实现水泵的自动轮值,保证水泵总是处在最佳运行状态。当水位降低到干运转保护水位时,水泵全停。通过监控管理系统和现场控制系统的操作屏,可以设定水位值。

这个就是控制要求,好像没有提到流量与压力要求。而且他们的操作人员在平常手动操作的时候,也没有说有什么压力流量控制。只是流量大的话多开泵,流量小就开个小泵。

楼主:
如果只是低开高停,如何能体现的大小泵搭配的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如果 把泵平等的编号 低开高停的 话好像没有什么必要要小泵 而且还带变频。

网友B:
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工程师将在线解答各类技术问题!
http://www.mc-saic.com/

网友C:
多在的功率呀??

一般不像你这样用,就是高停低开这样用的.

网友A:
 你这个控制非常简单,当液位到达某个设定位,开第一台泵,如果液位继续上升则再开一台,依次继续。直到液位开始下降。开泵顺序由计时器控制输出,但必须一定时间内清除一次。至于大小泵可以做个PID,计算液位上升的速度来决定开还是开小。至于变频我感觉是有点浪费,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D(2008-11-10):
污水厂进水泵为什么要采用边跑?奢侈呀;

我个人认为开泵顺序:1大——1大+变频——1大+小——1大+小+变频——2大——2大+变频——2大+小——2大+小+变频——............

但是,工艺上肯定算过进水的最低流量估计至少在2大泵流量,所以肯定不需要从一开始进行判断压力和进行切换,根据工艺要求,从2大或1大+1小或2大+1小开始。

网友D:
污水进水采用变频要必要吗?奢侈呀,变频控制起码还需要压力吧;

个人认为控制开泵顺序:1大——1大+变频——1大+1小——1大+1小+变频——2大——2大+变频——2大+1小——2大+1小+变频——.........

但是,工艺肯定测算过,最低的进水流量不会从1台泵开始,估计最小流量为2台大泵或1大1小,所以可以一开始开启最低需量水泵后,开始进行调节。

网友E(2009-03-20):
我厂污水进水提升水泵自动控制是通过水位测量仪检测水位值,只当吸水井液位降到设定值时停泵,当水位超出设定值时给出声光报警,限于工艺的要求,并不连锁启泵,都是由中控室的操作人员手动操作。

网友F:
赞成wywater 的控制开泵顺序,我认为污水进水采用变频很有必要,这是我们很多城市的污水管网现状决定的,特别是南方中小城市,污水管网中还有雨污合流现象,雨季水位高,很难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如果要考虑节能,要非常注意选择水泵的型号,尽量实现在各种开泵方式下,非变频泵都工作在高效区,程序的设计还是挺复杂的

楼主:
最终,我是模拟了他们现场操作工的操作顺序。启动顺序 1小——1大(这里可以设定小泵同时关闭)——2大——3大——4大 ——1小  。变频泵独立给出起停液位。 两台小泵同时都可以设定不参与自控。 停泵顺序是后开的先停(这一点没办法,先开先停程序有点复杂)。 业主出于安全考虑没使用自动程序。

网友G(2009-05-25):
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变频泵的加入非常有必要:

一般来说,每个污水厂的污水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不能为了追求最大利益无限制的增大进水流量,但又不能让进水流量太小,造成资源的浪费。通常来说,应该使进水流量维持在额定处理能力或稍大一点(小于最大限制流量),由于城市管网进水流量有多有少,以致进水泵房液位出现上下波动,若按传统的方法来控制提升泵,单台工频泵的启停对进水流量的冲击很大,不利于下游进水流量的控制;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加入一台或多台变频泵,在控制过程中可通过控制变频泵的转速来达到进水流量的恒定输出。

控制算法:可采用“控液位,限流量”的方法来控制泵的启停,同时应注意控制提升泵的轮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