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台11KW电机(并联)变频器应选多大功率的..........?

楼主(2008-09-03):
5台11KW电机(并联)变频器应选多大功率的..........?

网友A:
   好一点的用55    或者差一点的用75        干嘛想着一托五啊,多用几台小的做同步不行吗?

网友B:
建议按1.5倍选型

网友C:
你的5台电极负荷全部相等吗?若负荷不稳定且有大有小最好是单独控制,如果肯定都不会超负荷运转就用用75的吧,保险些

网友D:
3楼说的有道理,
多台电机并联运行同步是关键。

楼主(2011-01-31):
是同步启动和停止吗?

网友E:
保险点选75kw的变频器,但是这样就有些浪费之嫌。单独选5个11kw的变频器单独控制5台电机,单就变频器来说可能分开选更经济,楼主可能纠结在能否选55kw的变频器来替代分选方案?55kw的变频器与5个11kw的变频器想必价格相差不很大,考虑到接触器等电器的节省,可能会觉得经济些。不过那样的保险系数太低了,不同电动机的负荷情况不一样,可能造成不能启动光报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