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的型号表示方法!

楼主(2008-09-03):
命名原则及案例:

      电线电缆的完整命名通常较为复杂,所以人们有时用一个简单的名称(通常是一个类别的名称)结合型号规格来代替完整的名称,如“低压电缆”代表0.6/1kV级的所有塑料绝缘类电力电缆。电线电缆的型谱较为完善,可以说,只要写出电线电缆的标准型号规格,就能明确具体的产品,但它的完整命名是怎样的呢?
电线电缆产品的命名有以下原则:
1、产品名称中包括的内容
(1)产品应用场合或大小类名称
(2)产品结构材料或型式;
(3)产品的重要特征或附加特征
基本按上述顺序命名,有时为了强调重要或附加特征,将特征写到前面或相应的结构描述前。
2、结构描述的顺序
产品结构描述按从内到外的原则:导体-- ;绝缘-- ;内护层-- ;外护层-- ;铠装型式 。
3、简化
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有些结构描述省写或简写,如汽车线、软线中不允许用铝导体,故不描述导体材料。
案例:
额定电压8.7/15kV阻燃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额定电压8.7/15kV”——使用场合/电压等级
“阻燃”——强调的特征
“铜芯”——导体材料
“交联聚乙烯绝缘”——绝缘材料
“钢带铠装”——铠装层材料及型式(双钢带间隙绕包)
“聚氯乙烯护套”——内外护套材料(内外护套材料均一样,省写内护套材料)
“电力电缆”——产品的大类名称
与之对应的型号写为ZR-YJV22-8.7/15,型号的写法见后面的说明。
电线与电缆的区分
其实,“电线”和“电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通常将芯数少、产品直径小、结构简单的产品称为电线,没有绝缘的称为裸电线,其他的称为电缆;导体截面积较大的(大于6平方毫米)称为大电线,较小的(小于或等于6平方毫米)称为小电线,绝缘电线又称为布电线。
电线电缆的型号组成与顺序如下:
【1:类别、用途】
【2:导体】
【3:绝缘】
【4:内护层】
【5:结构特征】
【6:外护层或派生】
【7:使锰卣】
1-5项和第7项用拼音字母表示,高分子材料用英文名的第位字母表示,每项可以是1-2个字母;第6项是1-3个数字。
型号中的省略原则:电线电缆产品中铜是主要使用的导体材料,故铜芯代号T省写,但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除外。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类、电力电缆类、电磁线类产品不表明大类代号,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类和通信电缆类也不列明,但列明小类或系列代号等。
第7项是各种特殊使用场合或附加特殊使用要求的标记,在“-”后以拼音字母标记。有时为了突出该项,把此项写到最前面。如ZR-(阻燃)、NH-(耐火)、WDZ-(低烟无卤、企业标准)、-TH(湿热地区用)、FY-(防白蚁、企业标准)等。
电力电缆铠装和外护套数字
数字标记        铠装层                  外被层或外护套
0                          无                              ---
1                     联锁铠装               纤维外被
2                     双层钢带              聚氯乙烯外套
3                     细圆钢丝                聚乙烯外套
4                     粗圆钢丝                    ---
5                     皱纹(轧纹)钢带         ---
6                    双铝(或铝合金)带      ---
7                    铜丝编织                     ---
8                    钢丝编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