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们脉冲是怎样计算?

楼主(2008-09-03):
请问各位高手们脉冲是怎样计算??步进电机转一圈能送出一百根针,针的宽度是0.4,针与针的间距是0.6.请问每一根针的脉冲是怎样计算??????

网友A:
首先,你说的不是很清楚.什么方式送针?棘轮?还是别的?

另外,是多大步距角的电机?细分多少?

然后吗.加减乘除了.

网友B:
以目标间距/步进电机的折算脉冲当量。

网友C:
首先测出电机走一圈或多圈后的移动距离(mm)再除以刚才走的脉冲数=1脉冲的间距(单位是mm),此数是机械的最小移动间距。

只要计算出针孔的中心距(mm)就可以用中心距(mm)/1脉冲的间距(单位是mm)=脉冲数

有空请参观我的博客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D:
先要求得单位距离的脉冲数,然后计算出针对应的脉冲数。

计算时还要明确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数是否可以达到那样的精度。

网友E:
脉冲数还得计算呀?我们就是根据实际动作来调整的!这样也很准确!

网友F:
"脉冲数还得计算呀?我们就是根据实际动作来调整的!这样也很准确! "

这样做,机械传动带来的偶然误差怎么处理?取多次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