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手轮(手脉)的问题,望高手给予解答,急!谢谢。

楼主(2008-09-03):
        我处现使用的是日本原装的设备,系统是法拉克的。使用的电子手轮无法看清品牌和型号,拆下可以看到编码器是内密控的,具体型号为:OVM-05-2EL(7Z-018)。该手轮损坏后我处又买了一个台湾品牌的。脉冲数为100。现在使用发现该手轮旋转一圈要比原来日本的手轮慢好几倍。导致工作受影响。(注:接线和使用都正常。XYZ轴和1、10、100档均正常。除了速度慢)后询问手轮厂家反映后反馈说是脉冲数少了,现在国际标准是25和100的脉冲。可我们盯的100个脉冲的远远达不到原先的速度。没发正常工作,请问各位大侠能否告诉我怎么解决该问题?市场上有超过100脉冲的手轮卖吗?谢谢

网友A:
内密控很多买的,价格也就1K多点,有专门用于FANUC的

网友A:
zzp7810@163.com

网友B:
FANUC用的是100的,要求不高啊,用谁家的都行,电压5V,我随便用,谁家的都好使啊,估计是x1、x10、x100不对

网友C(2017-05-31):
参数应该可调节,除了0系统不一样,其他基本参数位置在7113、7114。参看参数说明书。

网友D(2018-07-17):
可能是很多地方不对吧。

网友D:
电路查过有没有什么问题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