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子手轮问题

楼主(2008-09-03):
我处现使用的是日本原装的设备,系统是法拉克的。使用的电子手轮无法看清品牌和型号,拆下可以看到编码器是内密控的,具体型号为:OVM-05-2EL(7Z-018)。该手轮损坏后我处又买了一个台湾品牌的。脉冲数为100。现在使用发现该手轮旋转一圈要比原来日本的手轮慢好几倍。导致工作受影响。(注:接线和使用都正常。XYZ轴和1、10、100档均正常。除了速度慢)后询问手轮厂家反映后反馈说是脉冲数少了,现在国际标准是25和100的脉冲。可我们盯的100个脉冲的远远达不到原先的速度。没发正常工作,请问各位大侠能否告诉我怎么解决该问题?市场上有超过100脉冲的手轮卖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欧姆龙的吧,

网友B(2008-12-26):
好像没有,一般都是25和100的

网友C:
出个馊主意:找个比较精通数字电路的,用集成块做个倍频器,只要找到合适的IC,制作应该很简单的,这样100个脉冲可变成两百个,不妨试试看

网友C:
还有个馊主意:
就是买一个200线的旋转编码器,自制一个转轮装在轴上,在找一个合适的小盒子装起来,看看行不行?

如果楼主动手能力强的话也可试试此方法哦

网友D(2011-12-26):
有可能是倍率线接错了 你可以再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