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子手轮(请帮忙看看)

楼主(2008-09-03):
我处现使用的是日本原装的设备,系统是法拉克的。使用的电子手轮无法看清品牌和型号,拆下可以看到编码器是内密控的,具体型号为:OVM-05-2EL(7Z-018)。该手轮损坏后我处又买了一个台湾品牌的。脉冲数为100。现在使用发现该手轮旋转一圈要比原来日本的手轮慢好几倍。导致工作受影响。(注:接线和使用都正常。XYZ轴和1、10、100档均正常。除了速度慢)后询问手轮厂家反映后反馈说是脉冲数少了,现在国际标准是25和100的脉冲。可我们盯的100个脉冲的远远达不到原先的速度。没发正常工作,请问各位大侠能否告诉我怎么解决该问题?市场上有超过100脉冲的手轮卖吗?谢谢。比较急

网友A:
系统是法拉克的 那其規格 為5V 100PPR AB相

"现在使用发现该手轮旋转一圈要比原来日本的手轮慢好几倍。导致工作受影响。(注:接线和使用都正常。XYZ轴和1、10、100档均正常。除了速度慢)后询问手轮厂家反映后反馈说是脉冲数少了,现在国际标准是25和100的脉冲。可我们盯的100个脉冲的远远达不到原先的速度"

1.先測 在X1 轉一圈 脈衝是否100 是 那手輪沒問題

2. 在X10 X100 脈衝數不對 那此手脈與系統的匹配有問題 但不至於差這麼多

3. 有可能你買錯了規格 買到 A B /A /B 那樣匹配更有問題

4. 有可能被干擾 查看彈璜線是否有接地

楼主:
谢谢。你说的3、4两项很有可能

楼主:
我买的就是AB/A/B那种。也没屏蔽线。AB/A/B中A/B上面标的是(接西门子)不明白什么意思。没接。

网友A:
AB/A/B中A/B上面标的是(接西门子)不明白什么意思

西門子使用手輪規格 5V 100PPR DIFF( A B /A /B )

网友B:
同意1楼的看法,可能是型号不匹配.多交流学习.

需要手摇脉冲发生器电子手轮,请联系13721996327

韩良13721996327

QQ:996330182

MSN:njyczdh@hotmail.com

EMAIL:njyczdh@yahoo.cn

电子手轮网http://www.dianzishoulun.com

网友C(2008-10-06):
确认原来的手脉也是100个脉冲?

楼主:
后来带脉冲记数表去测的,原来的是500个脉冲.请问系统可以改吗?我现在只能买到100个脉冲的.怎么改

网友D(2009-02-24):
发那科的手轮和西门子的手轮应该不是通用的,发那科的只有A,B,西门子是差动的,A,/A,B,/B,选错了估计一定会出问题。另外一圈有500个脉冲吗?

网友E:
系统是法拉克的。使用的电子手轮无法看清品牌和型号----“电子手轮” ?????

网友B(2011-08-16):
电子手轮网站(www.dianzishoulun.com)顺利开通,欢迎新老朋友浏览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