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密码

楼主(2008-09-03):
qiuzhu

 台达的触摸屏密码怎么解决,没密码进不去,看不到程序啊fingerdeai@163.com谢谢,和它相连的PLC程序我可以下的到

我说的是公司新买的带plc程序的触摸屏,倘若我想看看里面的程序怎么看,有没有破译密码的程序啊?

网友A:
呵呵;具体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要先说清;

网友B:
我也是同样问题   型号是Dop-A57Gstd   彩色屏的    新买的 怎么也有密码

网友C:
新买的屏,内置系统更优秀,设置密码更方便

网友D:
有密码是什么意思?上载程序需要密码?

网友E:
请问哪位知道台达DOP-AE94BSTD的开孔尺寸!,谢谢!

网友A:
呵呵;设密码就是为了防止上载;

网友F(2008-12-10):
台达a系列的密码不过是个摆设罢了,没有什么用的,还是可以上载程序的,建议不要加密,欢迎加入我们的技术交流群;13061897

网友G(2009-05-25):
7楼的我怎么上载不了

网友D:
7楼的兄弟,能否说明下怎么A的密码不起作用,好学习学习?

网友H:
没有密码没法上传哦,谢谢指教

网友D:
一般上载程序,可以用默认密码12345678试验下,也可以通过usb直接由人机向plc传程序,如果不行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7楼的兄弟,能否说明下怎么A的密码不起作用,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