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放卷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8-09-03):
大家好,最近有一设备改造,需要用一台设备控制两台收放卷电机,并且收放卷电机可单独控制,请问用什么控制设备可完成,小弟没有接触过请交各位了。

网友A:
你说得不是很清楚,帮不了你!

网友B:
意思是说一套控制设备能带动两电机,两电机又能单控,是吗?这好象有困难。

网友C:
可以做得到,不知道是要别人帮你做还是你自已做?

网友C:
要是让别人帮你做可以来电话:13651758366

楼主:
是有点困难,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控制设备,他原来是手动控制的,现在要自动控制,目前还在洽谈中,所以我呢先行一步向大家请教

网友D:
这个确实有点难,谁要是知道的话,指点一下

楼主:
大家好,我的问题是:收卷和放卷都有电机控制,且两个功率不同,使用一台控制器控制两台电机进行恒线速运行,请问使用什么控制器或变频器操作?谢谢

网友E:
请问你需要改装的设备是做什么用的?对张力要求高吗?

楼主:
本设备为钢丝企业使用,张力要求一般,关键是放卷也有电机,放卷电机要随收卷电机速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F:
你的意思是不是用一天电机控制两台设备啊,那要实现单独控制恐怕不好弄吧。

网友G:
电机加编码器,两电机用变频器矢量控制,在加个同步控制器就OK

网友H:
收卷和放卷各加一台变频器即可实现收放卷控制,不需要控制器,但需要传感器,编码器或者张力架或二者同时具备,三垦卷绕专用变频器或新出的电流矢量型的都可以。

网友I:
发个收卷和放卷过程的工艺图吧,这样有根可寻

楼主:
目前我们想买个编码器,调速控制器,张力传感器及变频器先试试,估计采用964200同志的方案了

网友J:
可以的,你用ABBACS800变频直接转矩控制达到你要的要求~~~~~

楼主:
TO建敏:我可以先看看这款设备的说明书再作决定。谢谢

网友K:
你说的这个控制我遇到过,客户是一台设备两台电机,要求同步,(你的是放卷电机要随收卷电机速度变化而变化),他的也是一台电机要随着主电机的速度变化而变化的,就是说要跟踪,他的是塑料印刷机械,当时设备上是三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一个做主调节,两外两个电位器是分别微调两台变频器的,但这是人工调节的,他的变频器坏了一台,我给他供一台变频器,第一次接触这样控制,搞了半天才搞好。你的是自动跟踪速度吧,是不是要有模拟量输出的传感器呀,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L:
呵呵;有专用的张力控制系统,不过价格有点吓人;

楼主:
to AHFYZHF:你好,你说得没错,目前我们买了张力传感器、张力控制器、速度传感器等准备做实验,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办法或建议我会虚心接受,谢谢你了!

网友M(2008-10-07):
如果上伺服系统的话,技术上就简单多了,不过成本可能会上升很多

网友M:
另外,不知道最终的钢丝卷有多大,是否存在类似印刷收卷里的锥度设置问题?

网友N:
其实难点就在两电机速度要同步,速度又是变化的

网友O:
有难度,放卷的电机速度从由小变快,收卷的电机速度由快变慢,还要收放卷过程中保持张力恒定(张力传感器),断带检测,卷取直径大小计算,电机加减速等

用到通信,不是一般的单位能做到了

楼主:
是的,我们还没有使出来,很费劲

网友P:
可以用控制器啊,电机点位单独控制。做好逻辑关系。

楼主:
是用控制器,而且还要用plc ,关键得把控制原理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