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IC5系列0.75KW变频器启动报过电流

楼主(2008-09-03):
请问各位大侠LS-- IC5系列0.75KW变频器启动报过电流是什么原因,模块是好的

网友A(2008-11-14):
检查电流检测,还有驱动电路!

网友B(2008-12-15):
多数是模块坏了,你要把模块拆下量的

网友C:
很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D:
我记得IC5-0。75KW驱动是用的驱动芯片,型号是IR2133J还是IR2233J,总只就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