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 通讯中断上位如何显示?

楼主(2008-09-03):
敬请高手指教:

 我上位用intouch ,下位用A-B Logix 5000,通讯是以太网。现在希望通讯中断时(如网线掉落,处理器断电)上位有提示,那位大侠知道如何实现请告知。

网友A:
Intouch中可以組態一個叫做IOStatus變量,通過該變量可以得知通訊狀態。

但是如果要具體判斷通訊狀態,如樓主所描述的,因為軟體無法對網線掉落或者處理器斷電做區分,因此無法做到。

以上~~~

楼主:
谢谢1楼指教,问题已解决;通过调用intouch 点域里的.quality就可以了,然后放在Window Scripts下。语句如下:

IF  TIT_2348_AI01.Quality <> 192
THEN
    FormulaEditError1 = 1;
ELSE
    FormulaEditError1 = 0;
ENDIF;
其中TIT_2348_AI01为下位实际温度点(任何一个下位点都可以), FormulaEditError1 为内存离散量。

网友B(2011-12-06):
请问 楼上,“放在Window Scripts“,指的是每个小页面下都要放在Window Scripts这个里吗?要放在哪个特定的Window Scripts里。不好意思我是新手,麻烦 细说一下。

网友C:
新年快到啦,和尚 给大家拜年 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没有老婆的去找老婆 ,没有老公的去找老公,没有情人的去找情人,如果情人不够 的继续找,但是不能来我庙里的尼姑啦,

祝大家在军团里挣 大钱,

不要忘记给和尚 一点香油钱,

穷啦,

现在庙里已经接不开锅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sawfffffffffffffffffsdfswaqrewq

网友C:
新年快到啦,和尚 给大家拜年 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没有老婆的去找老婆 ,没有老公的去找老公,没有情人的去找情人,如果情人不够 的继续找,但是不能来我庙里的尼姑啦,

祝大家在军团里挣 大钱,

不要忘记给和尚 一点香油钱,

穷啦,

现在庙里已经接不开锅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sawfffffffffffffffffsdfswaqrewqgrewstg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