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IA-40可否代替KZD-1可控硅直流调速装置

楼主(2008-09-03):
KZD-1可控硅直流调速装置,输入电压220V,直流输出175V,电流6.5A,配用电机1.2KW,励磁输出电流1A,JDIA-40,输入电压220V,输出90V/5A,配用电机11-40KW,KZD-I的输出只有4个头,二个是直流输出,二个是励磁,但JDIA-40有5个头,3-4是励磁,输出5/6/7是(U V W),JDIA-40可否代用KZD-I,原来KZD-I的二根直流输出怎么接在(U V W)那二根?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一者是控制滑差电机,一者是控制直流电机,怎么能代替?

网友B:
JD1A-40输出电压只有90V,能行吗?5、6、7是测速反馈,不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