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RS485通讯卡如何接线?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8-09-03):
请问变频器RS485通讯卡如何与PLC接线?

控制是直接由PLC给出的还是要调变频器的参数来控制?

小弟是新手,专家请详细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把485+、485-接出来就OK了

楼主:
接出来的线是引到PLC的哪个端口啊?

主要是PLC接线的地方不知道接哪里,PLC没怎么碰过

网友B:
呵呵;你用的PLC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

楼主:
PLC是三菱的,变频器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台湾力伟变频,RS485通讯卡是镶嵌在变频器里面的

我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案列,还不懂怎么把PLC跟变频器一起用(刚入门几个月)

我只知道从RS485通讯卡的A,B两点引出2根线接到PLC上,但是不知道该接到PLC的哪个位置

楼主:
会做的指点一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C:
呵呵`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有谁知道``?``

网友D:
PLC上应该有个9针的口的,和电脑的串口一样.变频器输出的485信号要通过转换头才能接到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