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8-09-03):
我有一台三垦变频器,一送电就显示oCPn,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运转中过流”的意思。请检查负载是否存在急剧波动情况。如没有,该变频器已老化,请降额使用。

网友A:
如果是一上电就报警,那麽逆变模块八成坏了。

网友B:
是“运转中过流”的意思,但是可以先检查机械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检查互感器有没有坏。

网友D:
是“运转中过流”的意思。请检查负载是否存在急剧波动情况。如没有,该变频器已老化,请降额使用。

检查互感器有没有坏。

网友E:
互感器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互感器坏

网友G:
这个问题我处理了多台,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用后4年以后,开始启动时是报SC警告的,报OPEN时也是机器完全停下来了.....

故障范围:驱动板电容老化,霍尔飘移,检测光藕老化.....

维修:更新驱动板所有电容(成本低)短接霍尔,如果还报就短接或者更新检测光藕,

网友H:
是霍尔的事吧!

网友I:
霍尔互感器坏或电容漏电

网友J:
运转中过流,检查负载

网友K:
电流检测故障,查变频器,QQ39273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