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故障

楼主(2008-09-03):
我有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在运行时电机转速不稳,同步电压没问题,调速电位器也很好,用的是电枢电压反馈,谁能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没有接测速反馈吗?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

楼主:
没有,我使的是电枢电压反馈,

网友B:
电枢电压反馈?

按理说应该比较稳。最好接上测速电机

还有检查电机好着没

网友C:
电机运转过程中速度不稳的原因有很多,使用的反馈反式为电枢电压反馈表明没有使用测速电机,那么接上测速电机干吗,不是画蛇添足吗,还有可能引起更多的问题。我的经验是先从外部的硬件开始检查,主要是把电机好好检查一下,主要是换向器部分,碳刷有没有打火,电机在运转过程中测量电流是否稳定,最后在从驱动器上分析查找,三相输入电压,励磁输入的220V电压是否有不稳的情况,通过驱动器的诊断窗口观察它的输入,输出,反馈稳定性等。一步一步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D:
先看负载有变化没,监控电枢电流看是否有周期性变化.

负载没问题,在查查电机的情况,看绝缘好不.

不知道你接侧速反馈没,这个线要是接反了也回出现问题.

你确定参数都设置正确吗?要是能把电机参数自动优化下也许有帮助

你可以试着让电机空载看运转情况,在放到论坛上

网友E:
做一下电流自整定

网友E:
运行时电机转速不稳一般是电流环参数不对,做一下电流自整定就可以了。

网友F:
报什么故障代码没有,我这里有,你可以查一下。

问题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先断开电源

然后:

控制器不能接通电源

FS3熔丝

检查电源电压抽头

“电源接通”

LED2不亮

没有电源

检查电流有否熔丝

电源电压不正确

检查电源电压

开关合上后电机不转

/运转端

5 – 14/19未闭合

检查控制电路

堵转跳闸

灯亮

检查选择开关

SW4

无设定输入

检查端子137

无电枢电流

检查P4设定

无磁场

检查磁场电压

及接线,FS1FS2

电机卡住

清除障碍物

电机转动后即停止

LED1

电流限制设定不对

检查P4电流设定

电流校正不对

检查电流编程开关

SW567

电机卡住

清除障碍物

测速发电机及/

联轴器故障

检查测速发电机

(临时用电压反馈)

电机仅以全速运转

测速机反向或开路

检查测速机接线

速度线定电位器

开路

检查端子13

最低转速设定

检查最低转速P6

转速振荡

稳定度P3

减小P3

电枢压降补偿P5

减少P5SW3 OFF

用于测速机反馈,同

P2反时针到底)

楼主:
电机没问题,我换了台新的,参数应该没事,因为电机是在使用是突然出现这个问题的。唉!愁死了

楼主:
电机空载转速也不稳

网友G:
是否电源不稳定,用示波器,检测输入电压波形和输出电压波形.以及脉冲输出波形.

最大可能是控制脉冲不稳定,检查是否有干扰源

网友H:
你查了调速电位器的屏蔽线了没有?

一般如果线的屏蔽层接地被破坏的话回出现这种情况

你可能的话把调速电位器直接接到驱动器上面试试

网友I:
我们厂里的一台514C的直流调速器也是这个毛病,但是只有正转时转速不稳,反转却没有问题很正常,电压是220V的,而且时好时坏,没有查出外部源件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是电流环参数不对吗?那为什么另外一个方向旋转时却没有问题呢/?

网友J:
首先检查机械是不是有问题,负载方面的

最好用速度闭环,测速反馈比较好

网友K:
参数不对,速度环

网友L(2008-11-20):
速度波动有多大?外部继电器,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会造成,特别是24V控制电压、和较小的输出电压时触点有一点氧化或脏就会出现

网友M:
查看速度给定是不是不稳,再看电压,PI参数振荡.

网友K:
今天刚解决了一个,干扰,在给定输入a4端子并了个1000pf电容

网友N:
先检测一下是不是有电位器线干扰带来的问题,把电位器直接接到590面板下面试下看看..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O(2009-01-19):
先查输入信号是否平稳,我碰到过这种问题。仔细说说,一般就输入和反馈有问题,PID也有关,震荡。

网友P:
过来学习一下,帮顶 !

网友Q:
电机速度一开始就不稳吗?还是在高速的时候,有时候要注意电流限幅

网友R:
更换屏蔽线试一试....

网友S:
用假负载判断是否电机有问题。建议做一次优化运行。

网友T(2009-10-15):
我有一台欧陆590C直流调速器,平时运行时是正常的,就是有时候跳0*F008故障,有的时候能直接合闸,有的时候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合上去,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U(2011-08-24):
愁死了,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网友V(2012-04-06):
590欧陆变频说明书有下载吗

网友W(2012-05-19):
换了电机优化下就行了

网友X(2017-04-02):
做个优化试试行不,再不行的加我506588999交流

网友Y:
查看速度给定是不是不稳,再看电压,PI参数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