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HART仪表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09-03):
目前有个项目使用HART仪表,但是还是使用点对点连接至PLC和DCS的AI模块,读取测量数值,另外准备做一套仪表的监控管理系统,就是利用HART传送回来的信息来维护这所有的仪表。

问题是,这样做的话,除了AI模块需要支持HART,连接仪表的电缆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目前国内的电厂有这样类似的做法吗?

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HART仪表是带有HART功能的智能仪表,你是点对点连接的,所以你的AI模块支不支持HART协议是无所谓的,电缆就更不用管了吧

网友B:
你是想通过模拟量来参与计算,数字量来管理仪表,国内没听说有这么用的,我到是给油田做过仪表管理的系统,通过HART数字信号。你的想法不错,可以试试,如果你的模块支持HART,上位软件也符合HART的就可以了,电缆没什么特殊要求只要距离不是太远2000M以内,普通双绞线就可以

网友C:
对。电缆我们这有

上自仪营销中心http://www.mc-saic.com/

网友D:
电缆就用仪表常用的就可以了,没有特殊要求的。

网友E:
监控系统利用HART实现的不少,EMERSON 的AMS,横河和FOXBORO也都有

网友F:
恩,这个点子确实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恩,这个点子确实不错·!~!~

网友H:
第一次听到这种做法,可行性有待楼主试验后反馈给大家

网友I:
当然可行,艾默生的AMS在很多地方有这样的案例了,我就碰到过。具体连接方式,可以采用有HART功能的IO,也有其他的变更方式,你可以去电话咨询艾默生的。

网友J:
可以的,楼主不防可试试看!

楼主:
从上面大家的留言中我总结了一下就是用普通的屏蔽双绞线就可以了,另外这个仪表的电缆可不可以进Junction Box (里面就是那种普通的端子连接)?

还有个问题,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的子系统,比如说除盐水系统,这个系统是另外一个系统集成商做的,虽然他的plc和仪表都支持HART,这样的话,不知道在我的DCS那边做的这套仪表管理系统能不能收集到这个子系统的仪表的所有信息,从原理上来说是肯定可以的,我的问题是我需要对我的这个子系统的供应商提什么样的要求,需要他们为这套管理系统做什么样的辅助性工作?

另外,我们准备通过Modbus TCP/IP来将所有的子系统连接到DCS,但是听到我们的子系统供应商的一个人说如果用Modbus TCP/IP连接的话,HART的数字信号传不过来,因为从未用过Modbus TCP/IP(一直认为Modbus TCP/IP 跟其他的以太网的功能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感觉很奇怪,各位有经验的同仁可否给我解释一下原因,或者是不是他胡说的?

感谢大家的解释和建议,如果有做过类似系统的兄弟,恳请能出来帮助我弄清楚这整个系统的概念,相信也是有其他一些朋友也想弄明白,先谢过!

网友B:
哈哈,我做的是只传数字信号,不要4-20MA,RS485完全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上面大家的留言中我总结了一下就是用普通的屏蔽双绞线就可以了,另外这个仪表的电缆可不可以进Junction Box (里面就是那种普通的端子连接)?

还有个问题,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的子系统,比如说除盐水系统,这个系统是另外一个系统集成商做的,虽然他的plc和仪表都支持HART,这样的话,不知道在我的DCS那边做的这套仪表管理系统能不能收集到这个子系统的仪表的所有信息,从原理上来说是肯定可以的,我的问题是我需要对我的这个子系统的供应商提什么样的要求,需要他们为这套管理系统做什么样的辅助性工作?

另外,我们准备通过Modbus TCP/IP来将所有的子系统连接到DCS,但是听到我们的子系统供应商的一个人说如果用Modbus TCP/IP连接的话,HART的数字信号传不过来,因为从未用过Modbus TCP/IP(一直认为Modbus TCP/IP 跟其他的以太网的功能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感觉很奇怪,各位有经验的同仁可否给我解释一下原因,或者是不是他胡说的?

感谢大家的解释和建议,如果有做过类似系统的兄弟,恳请能出来帮助我弄清楚这整个系统的概念,相信也是有其他一些朋友也想弄明白,先谢过!

没看懂。MODBUS怎么不能进DCS?好像主要的DCS都有MODBUS卡的,了不得自己用OPC做。HART也不矛盾的阿。接线箱当然可以用,只要满足阻抗要求。现场不用接线箱直接接都很多的。

楼主:
回复“到处跑跑”:
这里说的不能用Modbus TCP/IP,是说如果用了Modbus TCP/IP,HART的数字信息不能被传到上面DCS的工程师站,模拟的变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接线箱的考虑,主要是考虑到这个4-20mA的线上加载了电压型的数字信号,也就是载波,所以担心如果在现场断开仪表电缆,只是采用简单接线盒接线,这样会不会导致屏蔽的效果降低,进而使得线上加载的数字信号很容易被干扰。这个时候仪表的电缆应该从某个角度来说和平时用的通讯电缆的作用类似,而我们通讯电缆大多都是从一个站接到另一个,很少会这样简单的断开然后再接上。以上只是我的考虑,没有真正用过,所以才问这么多,希望得到肯定的答案。

今天西门子来了一个做技术培训的人也是说需要用以太网,不能用Modbus TCP/IP。明天去西门子公司接受再教育,希望能得到更具体的信息。

网友E:
哦。意思就是一个回路里面modbus和HART不能共存?回答是肯定的,只能跑一个。我们以前现场基本HART为主,偶尔几块表用的modbus。如果跑数字信号,距离远的话建议还是用远程。如果实在没办法,用接线盒,还是买指标好点的。以前我一个污水站到控制室400米,都用了远程,一根电缆连起来。

网友K:
HART协议不用特殊的电缆,一般的计算机控制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L:
modbus和HART不能共存

网友B(2008-10-08):
等待结果

楼主:
我大概弄明白了一些,这个配置可行,但是有要求,连接HART仪表的PLC可以通过profibus或者以太网和DCS 相连,但是Modbus TCP/IP 好像的确不可行。至于仪表电缆,暂时还没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