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栅尺精度

楼主(2008-09-03):
我们公司最近想买“光栅尺”做机床闭环控制。可我常听他们(厂家)说:他们的尺精度可以做到“每米2um.或3um”可我想知如果大于或小于1M的话精度该怎么算。。。。。。。。。?

网友A:
每米多少um是光栅尺.精度的标准说法,简单的可以按行程范围比例缩放,或者根据目标行程向厂家咨询或指定(签进合同)。

网友B:
他们的尺精度可以做到“每米2um.或3um” 這樣說法是不正確 應該說是 "步距"或解晰度 業界老大哥都不敢這樣說

精度=長度*解析度  例如 激光尺 其解析度 1nm 那其量測1m 精度標示為 1m + - 1um

网友C:
1、光栅尺的测量精度决定光栅的密度,例如,100线/mm的光栅,就是把1mm的位移扩大为100个莫尔条纹,如果用计数器计得50个莫尔条纹,就表示位移是0.50mm,如果用计数器计得5个莫尔条纹,就表示位移是0.05mm;

2、光栅尺的总长度有长有短,例如可以是1M的,2M的;

网友C:
3、它的测量方法是,把测量度数的最小格例如1mm扩大100倍、1000倍,从而获得0.01mm、0.001mm的精度;

网友D:
如果厂家给这样的数据,没给其它数据的话,大于1米,您就乘上长度,小于1米,就直接用这个数据是比较有铺的。理论上,应该给您类似这样的计算式:

E=N+M*L,L为长度,按米进一取整

光栅尺的制造误差(排除安装引起的误差),包括尺带的刻线误差和读头的电子细分误差(如果您的需要分辨率比较低,有可能够不需要细分)。细分误差部分,是不会随长度变化的。而且,通常细分带来的误差相对比较小,谈精度的时候就忽略了。尺带的刻线误差,是上面的表达式。

网友D:
“3、它的测量方法是,把测量度数的最小格例如1mm扩大100倍、1000倍,从而获得0.01mm、0.001mm的精度;”

您这里说的是分辨率或者叫解析度,与精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他们的尺精度可以做到“每米2um.或3um” 這樣說法是不正確 應該說是 "步距"或解晰度 業界老大哥都不敢這樣說

精度=長度*解析度  例如 激光尺 其解析度 1nm 那其量測1m 精度標示為 1m + - 1um”

这种说法是不严谨,不过,这里之前根本没人提解析度吧?

网友B:
to:劉班主

謝謝指正 是說的不夠嚴謹 講到um 等級精度 相對條件也須說明 否則這個單位是沒有意義

個人看問題的本身 先看是否合理 再看是否可行 尤其講精度 更需了解"驗證"

否則很容易 把馮京當馬涼  精度等於解析度  我想介紹正確觀念比嚴謹更重要些

网友B:
劉兄 呵呵

又要跟你抬槓

100线/mm的光栅,就是把1mm的位移扩大为100个莫尔条纹,如果用计数器计得50个"莫尔条纹",就表示位移是0.50mm,如果用计数器计得5个莫尔条纹,就表示"位移是0.05mm"

這個莫尔条纹在物理現象 明 暗 經光耦合轉成訊號 透過計數器運算 產生"電器位移量" 但他不是精度

网友A:
這個莫尔条纹在物理現象 明 暗 經光耦合轉成訊號 透過計數器運算 產生"電器位移量" 但他不是精度

======================================================================================

是啊!这样得到的只是名义测量分辨率,分辨率与精度毕竟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B:
做銷售 話可亂說 但做技術 是要事實求是 否則會像我師傅 說的 "送出去是頻果 拿到的是梨子"

楼主:
谢谢,斑竹和个位大侠的指导,甚是感谢。。。。。。。。

网友C:
 技术参数:

母板刻划精度 0.5um
光栅盘复制精度  1um
分划板最细线条 1um

网友C:
1、这里确实存在概念不清的问题;

2、当我们说一个数的精确度时,经常说精确到哪一位,实际上就是个测量量具的分辨率问题;

3、测量量具的分辨率,就是度数用的分度盘上的最小“格”;

网友C:
4、测量仪表的精确度、精确度等级又是另一码事;

5、测量仪表的误差,有各种表示方法,如最大绝对误差、最大相对误差、仪表的引用误差等等;

网友C:
6、光栅的刻线数,例如100线/1mm、1000线/1mm,就是作为量具的分辨率为10μm、1μm;

7、光栅的刻线数,例如100线/1mm、1000线/1mm,就是作为测量数据的精确度为10μm、1μm;

网友D:
楼上的是在骗积分吗?

“2、当我们说一个数的精确度时,经常说精确到哪一位,实际上就是个测量量具的分辨率问题;”

确实我们经常这么说,但不是必须这么说,数的精度并不一定是以位算的。

“3、测量量具的分辨率,就是度数用的分度盘上的最小“格”;”

对于光栅尺这类产品而言,分辨率通常可以远高于这个“格”

“6、光栅的刻线数,例如100线/1mm、1000线/1mm,就是作为量具的分辨率为10μm、1μm;”

对于常规 50线/mm 刻线的光栅来说,输出电信号的分辨率常见的有5um、1um、0.5um、0.1um、0.05um,还有更高分辨率的规格。

“7、光栅的刻线数,例如100线/1mm、1000线/1mm,就是作为测量数据的精确度为10μm、1μm;”

刻线密度与精度越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网友A:
1000线/1mm的商用光栅产品我是没见过,不过0.1um分辨率的光栅编码器我确实见过,不过那也是电子细分出来的,而是物理刻线刻出来的!真不知某些人为什么自己弄不明白还要一条一条不厌其烦地回帖,除了有骗积分之嫌,就还能混淆视听了。

楼主:
      还有一个实际应用问题,就是我担心尺身的双层密封条经不住长时间机床切削油液的浸泡而腐化,将来铁削进尺内面应起信号干扰导致记数不准。。。。。。。。。?

网友A:
尺子的密封条应该具备必要的防油防老化能力,而且推荐的安装方式是密封条朝下安装。

楼主:
波恩工:晚上好啊!您也知道机加工时铁削飞溅在所难免,万一有铁削进入是不是就会有干扰信号啊?

网友C:
“对于常规 50线/mm 刻线的光栅来说,输出电信号的分辨率常见的有5um、1um、0.5um、0.1um、0.05um,还有更高分辨率的规格。”

1、100线/1mm的光栅,如果用计数器计得50个"莫尔条纹",就表示位移是0.50mm;

2、如果100线/1mm的光栅,如果用计数器计得1个"莫尔条纹",就表示位移是0.01mm;

3、如果100线/1mm的光栅,如果用计数器计得0.1个"莫尔条纹",就表示位移是0.001mm,这时的分辨率是1μm;

4、如果100线/1mm的光栅,如果用计数器计得0.01个"莫尔条纹",就表示位移是0.0001mm,这时的分辨率是0.1μm;

5、所以,100线/1mm的光栅,如果把"莫尔条纹"的长度再10等分、100等分时,就可获得分辨率为1μm、0.1μm;

网友A:
如果铁屑真的飞入光栅,那就不只是简单的“会有干扰信号”了,而是尺子九成得报废了!

楼主:
太谢谢各位大虾。的指导了

楼主:
斑竹,和各位有谁用过“东芝伺服”啊。。。。。。。。。。。。。。。急!!!!!!!!!!!!!!!

网友E(2009-02-13):
非常地感谢阿
最近在搞测试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