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帮忙推荐

楼主(2008-09-03):
我公司设备需新加压力变送器,用于管路压力测量,管路压力为6公斤左右,测量流体温度为145度左右,食品卫生级,输出4-20mA电流。不知有没有好一点的厂家品牌推荐一下。

网友A:
上变送器QQ群68700658,会有人推荐的.

网友B:
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营销中心买呀。上海自仪公司老字号呀。变送器买的相当好.

给你一个他们的网址:http://www.mc-saic.com/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文章摘自:上海自仪营销中心http://www.mc-saic.com/

压力变送器【型号:LED-900、2000】

LED-900压力变送器是为使用环境比较恶劣的现场设计的高性能压力变送器,具有精度高,稳定性好,体积小等优点,性能价格比极高。LED-900压力变送器采用二线制,4-20mADC输出,24VDC供电,使用极其方便,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水利、电力、食品、医药、环境等行业的过程控制和压力、液位的测量。

LED-2000压力变送器体积更加精小,自带电缆引线,49-20mADC输出,24VDC供电,使用极其方便,,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水利、电力、食品、医药、环境等行业的过程控制和压力、液位的测量。
测量范围:0-0.01MPa-60MPa  范围内用户可订货时选择
输出信号:4-20MDAC
供电电源:24V±5VDC
准确等级:0.2级、0.5级
长期稳定性:≤±0.2%FS/年
温度范围:-30-+85℃
环境湿度:<90%RH
过载:120%
你可以看看呀!真的不错

楼主:
我这边流体温度为145度左右,普通压力变送器只能工作在100度以内,你的温度范围:-30-+85℃不能满足啊。

网友B:
产品名称:带远传装置的差压/压力变送器

产品型号:KD1151DP/GP

1151DP/1151GP变送器带远传密封装置后,就成为1151DP/GP远传差压/压力变送器 。
1151DP/GP远传差压、压力变送器,可避免被测介质直接和变送器和隔离膜片接触的可靠测量方法,它适用于下面几种情况:
1) 被测介质对变送器接头和敏感元件有腐蚀作用时;
2) 需要将高温被测介质与变送器隔离;
3) 被测介质中有固体悬浮物或高粘度易堵塞变送器接头和压力容室时;
4) 被测介质用引压管引出易固化或结晶时;
5) 更换被测介质需要冲洗而不容交混时;
6) 必须保持卫生条件,防止污染时。
1151DP/GP带远传密封装置的远传差压/压力变送器,仍具有1151DP/GP型差压/压力变送器的各种特点:
测量范围:0-6KPa---0-10MPa
提供多种结构材料,远传装置组件焊接结构,可靠性强。充液腔低容积设计,减少温度影响,根据用户要求内充DC200系列硅油使用温度-40~149℃;高温硅油使用温度15至315℃.
远传装置工作压力上限是用户选择远传装置的额定值,工作压力不低于3.5KPa(绝对压力).

选 型 举 例
KD1151GP U E 22 S2 M1B1i

量程范围(KPa)
N
0-6.2-37.4
U
0-31.1-186.8
Q
0-117-690
K
0-345-2068
P
0-1170-6890

输出
E
4-20mA
H
HART通讯
F
FF通讯

结构材料
法兰材料:碳钢镀镍 隔离膜片:316LSST
法兰材料:316LSST 隔离膜片:316LSST

远传装置
S1
一个远传装置
S2
二个远传装置

附加功能
M1
0-100%线性指示数
M3
3-1/2LCD数字显示器
B1
管装弯安装板
B2
板装弯安装板
B3
管装平安装板
d
隔爆型Exd
i
本安型Exia

这个应该符合吧。

你可以到我们公司去看看http://www.mc-saic.com/

楼主:
卫生级的一般都采用卡固式联接,上面的螺纹联接也不行的。

网友B:
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工程师将在线解答各类技术问题!
http://www.mc-saic.com/

网友C:
哦。你可以找厂家啊,国外,国内的都很多。

楼主:
不知道哪家好啊,所以请大伙有用过的推荐一下了。

网友B:
http://www.mc-saic.com/你可以去看看,哪里肯定有你要的产品的,都是我们自己厂子里生产的,老字号上海自仪公司。

网友D:
 www.syht.net  15004049483 024-83601023-658

  这样的产品不是很难解决 可以找我!!

网友E: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公司是专业从事压力变送器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公司

联系方式:

 华东办事处 021-64397170      15601631152(龚先生)

网友F:
找我不是也没问题吗/

网友G:
温度高,就用远传的吧,200度以内没问题

网友H:
如果测量的介质粘度高,温度高,通常都选用隔膜式压力变送器,型号和品牌有许多,像ROSEMOUNT、横河、还有一些国内自己生产的类似DYNISCO的都可以考虑

网友I:
可以用A0910型试试

网友I:
可以用AO3051型变送器,澳泰产品,我公司代理

-40~149(一般的)

61324973@qq.com

网友J:
罗斯蒙特3051就可以了很好用

网友K:
做广告,大家也关心一下吧

网友L:
变成广告贴了

网友M:
广告太多·!~!~

网友D:
这样的 产品到处都是!生产压力变送器的厂家 一般都能搞定!

  呵呵

网友N:
罗斯蒙特3051

网友O:
建议用罗斯蒙特3051

免维护,质量好

价格也高

网友P:
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010 63788630

网友Q:
罗斯蒙特应该有一款卫生级的不是3051,应该类似于2090,比3051便宜.

网友R(2008-10-04):
威力巴的不错 使用很稳定 就不知道有适合你们用的没有

网友S:
卫生级意味着两方面:零死区、快速拆装

前者一般是要求仪表带前置膜片,后者就是各种快速拆装的接头了

可以满足要求的品牌还是很多的,就看性价比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