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通讯方案

楼主(2008-09-03):
本人想用4-20mA信号通过无线网络连到显示终端

楼主:
不知道该如何做。还有数据是否会丢失问题。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楼主:
显示终端是一个温度表,不知对温度表是否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距离有多远呢,温控表要带有通讯接口,

网友A:
我做过类似的项目,用的是数传电台,

楼主:
20~30米远,温控表带232通讯吗?

网友A:
二三十米远,值得用无线吗,纯属浪费啊,哈哈,我以为是二三十公里呢

楼主:
 这不是嫌布线麻烦吗?呵呵,我们公司的传感器比较特殊,所以采用无线方案的话有利于提高竞争力。

楼主:
还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
恳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B:
4-20MA信号一端,一个无线收发芯片,距离20米左右的话,CC2500就可以了,1x元的价格就可以了,配一个单片机,Atmeg48系列不错,5元左右,如果要求的信号采集精度不高,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10位A/D,用一个250欧的精密电阻,再配一些外围器件,如果对信号的精度要求高,可以再接一个A/D芯片,1X的价格,12位的A/D。
显示终端一端,一个无线收发芯片,一个单片机,另外看显示终端可以提供什么接口,如果有一般的接口,如串口,直接和单片机连接就可以了。
CCxxx0通信很稳定的,我测试过,20米的距离,每秒10包数据,收发100多万包的数据没有任何差错出现。

网友C:
我们公司有4-20mA模块,无线传送方式 028-89622028,65658676

网友D:
用一个485模拟量采集模块(电流输入)+GPRS数传模块(带232或485接口)就可以完成了,通常GPRS无线数传模块插的手机卡,走G网,数据通过G网传到服务器端,服务器一定要连以太网的,这样就实现你想要的远端无线

若有问题,需要详细的可以加我QQ:821819661

网友E:
对:东旗自动化 关于4-20MA信号一端,一个无线收发芯片,距离20米左右的话,CC2500就可以了,1x元的价格就可以了,配一个单片机,Atmeg48系列不错,5元左右,如果要求的信号采集精度不高,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10位A/D,用一个250欧的精密电阻,再配一些外围器件,如果对信号的精度要求高,可以再接一个A/D芯片,1X的价格,12位的A/D。
显示终端一端,一个无线收发芯片,一个单片机,另外看显示终端可以提供什么接口,如果有一般的接口,如串口,直接和单片机连接就可以了。
CCxxx0通信很稳定的,我测试过,20米的距离,每秒10包数据,收发100多万包的数据没有任何差错出现。
内容的回复:有现成的电路吗?

楼主:
有现成的硬件可以实现吗?我的邮箱h_lm001@163.com或者QQ:22867357

网友B:
我没看到过市面上有合适的产品可以直接采用的。
如果开发验证,有卖CC2500模块的,有卖单片机开发板的,可以买来作开发验证。
作为产品,只能自行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