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项目:客户电压220/415V 50HZ, 国内项目用的低压可以用吗?

楼主(2008-09-03):
出口项目:客户电压220/415V 50HZ, 国内220/380V 50HZ 项目用的低压:断路器 接触器 热继电器 变压器等可以用吗?

网友A:
要看器件的耐压够不够了,在不在正常使用范围内。

网友B(2011-03-11):
我跟元器件的供应商咨询过不能用,他们说不能保证不烧坏,我也在为这个事情发愁

网友C:
应该没多大问题!很多器件耐压都达400V!15V的幅度应该能承受!

网友D:
宁波变频器维修网有你要的答案:http://www.nb1888.com,海量资料下载,欢迎登陆.

网友E:
现在国内基本的低压电器绝缘等级做到耐压500V以上的  可以咨询正规的厂家看看

网友F:
订415V的线圈,可以用。做过到印度的设备,那里电压是415V/240V。电机就麻烦了,我们设备大多是用变频器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一般低压电器都可以用的,变压器订做的时候注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