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被动测速的问题

楼主(2008-09-03):
编码器被动测速时,测得的速度总是很波动。如何解决?

网友A:
增加编码器的线数会好些,更好的方法是采用滤波算法。

网友B:
"编码器被动测速时,测得的速度总是很波动。如何解决?"

您现在是怎么做的?编码器线数多少?待测速度在什么范围?怎么计算速度的?有了这些,才好分析可以改善什么环节。

楼主:
就是用测速轮的周长乘以每分钟转数,得到的结果就是每分钟的线速度。

网友C:
能明确被测速度是否均匀? 测速轮所带编码器的每转分辨率是多少?测速算法是怎样的?

网友B:
测量轮是否偏心?是否打滑?“编码器线数多少?待测速度在什么范围?怎么计算每分钟转数的?”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采样的数据总是慢实际一点

网友E:
编码器测速 无非是ab脉冲处获得,在速度稳定的情况下,如果出现波动,是否编码器到你的测量仪之间有干扰存在?或者编码器存在问题,用示波器分别看看ab脉冲是否平稳,

网友C:
楼主放鸽子了!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最近有点忙。

编码器线数是1000P的。然后用读取的每分钟转数与周长相乘即是每分钟的线速度。

楼主:
测速是被动测速,测速轮上加有防滑纹。机械上不会偏心,因是被动测速所以不会的。

网友C:
编码器信号的采样频率是多少?被测速度折算到编码器轴的rpm范围是多少?

网友F:
每分钟?楼主测的变化太慢了,估计是你的时间基准不稳,应该是测量每一圈用的时间,想稳定点再多测几次测量取平均值

网友G:
粗略的算法

网友H:
把编码器接到PLC的高速计数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