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购买或改进钢带打包机

楼主(2008-09-03):
           请问各位师傅,如果包装冷轧钢卷,想降低包装成本.包装带改为无扣且接头处是焊接的,而不是阴阳扣式的,需要带有包装钢带锁紧焊接的一体化包装机,哪里可以买到?希望知情者可以相告于我,谢谢!

网友A:
步进脉冲控制式直流伺服驱动器MLSS4805

1.应用领域:

数码雕刻机、纺织机、绣花机、模具雕刻机、机器人、蠕动泵、血液分析仪、包装机、精密机床、灌装机等。

2.控制方式:

脉冲和方向信号(兼容步进电机的控制接口)控制;脉冲的频率对应于电机的转速,脉冲的个数对应于电机转过的位移(对应于编码器分辨率的四倍频);

PWM控制。应用于速度控制模式,占空比50%电机制动,大于50%电机正转,小于50%电机反转。

3.适用电机:

直流有刷伺服电机、力矩电机、空心杯电机等;

控制空心杯电机不必加扼流线圈,更有效保护电机。

4.技术参数:

供电电源电压:DC12~48V

最大连续输出电流:5A;最大峰值电流:10A

反馈元件:增量式编码器,四倍频解码

跟踪误差超限保护:110000可调

通过RS232实现参数调整、在线监测,PID数字化存储,便于批量生产

全方位保护功能:温度报警、温度保护、过流、过压、欠压、失调、过载、跟踪误差保护等

调速比:130000

速度环响应带宽:1000HZ

PWM开关频率62.5kHz,从原理上有效保护低感量电机

位置环更新频率1000HZ

操作温度范围:民用级-1070,工业级-4085

体积精小:70 × 50 × 19 mm

低价格,高性能

其他相关产品: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等

 029-88223597-802   QQ:670501245   SKYPE:mldzkj  王经理

网址:www.mlarm.com      msn:mldzkj@hotmail.com

网友B:
我们有PET打包机,021-52388860

网友C(2008-10-12):
摩根轧机,上海申富路369号,刚给西门子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