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P100项参数

楼主(2008-09-03):
        SIEMENS 6SE7021-0EA61-Z变频器我现在修改参数,可P100只能设1.无法改到4,是什么原因呀,不会是另外要加PG反馈卡吧,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将P100改为2  .3  可以吗, 先将P060=5 再去改P100,试试   可以看看变频参数是不是加锁了呢.

楼主:
还是不行,其他的可以修改

网友B(2008-11-11):
楼主应该把问题的解决办法说一下!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就不信一个70的变频或者逆变,你把60=5,之后你不能吧P100=4设置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