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热电偶好坏用万用表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08-09-03):
怎么用万用表判断热电偶好坏(s),我用万用表判断只能判通断。万一热电偶内部短路,也是通路,无法真正判断它的好坏!!请高手回答怎么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A:
内部短路可以把热偶放入热水中,用万用表量mV值,看是否有上升趋势的变化。

网友B:
热电偶本公司也有的卖

联系我们: http://www.mc-saic.com/
          Addr:上海市中山西路2281号
          Zip:200233
          Tel:021-64270585/54240539/51575261
          Fax:021-54250022
          E-mail:saic@mc-saic.com

网友C:
将热电偶加热,用万用表测量MV信号

楼主:
有一定的道理。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