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08-09-03):
咨询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我有双支热电偶,K性的热电偶,一只进厦门宇电AI708的数显表,一只进霍尼韦尔UDC2500的数显表,厦门宇电的数显表只是起到显示的作用,而霍尼韦尔的数显表是控制伺服马达的,宇电的表测量的温度很温,但是霍尼韦尔的数显表测量温度波动比较大,设定值与测量值通过PID控制阀门,这样阀门就波动很大,我想请教大侠有无解决的方案。我猜可能是干扰的问题,但是我加了温度变送器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网友A:
两支热电偶对调一下看情况如何。

网友B:
波动很大肯定是有干扰的,检查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波动很大肯定是有干扰的

网友D:
检查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PID参数如何得出,温度一般有滞后特性,用PID控制好像就有较大波动。

网友F:
可以先用仪器测量热电偶是否有问题,如没问题检查下数显表的是否会有因震动而导致电源频繁接地现象。

网友G:
肯定有干扰的 http://www.mc-saic.com/

网友H:
干扰是肯定的,PID设置也很重要,有没有经验值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干扰是肯定的,PID设置也很重要,有没有经验值参考·!~!~

网友J:
可能是信号干扰,也可能是工艺的原因.请改手动试一下,要是能稳住,在考虑PID的原因,你最好是发一个工作原理图,才可能正确的帮你确定。

网友K:
把输入信号设置一个滤波时间看看

网友L(2008-11-14):
判断下是显示波动还是控制不稳,显示波动把仪表的输入滤波调大些,控制波动就调整下仪表的PID参数

网友M:
可以加滤波啊,或者软件滤波,变换一下采样周期看看.

网友N:
可以用信号隔离栅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O:
温度显示不稳,先用标准信号进行测试,如温度稳定,便是热电偶给的信号不正常,检查信号传输线路或更换热电偶。若是控制波动,调节PID参数。

网友P:
不象测温仪表的问题,是不是PID没有整定好,重新整定后还是波动大;可以考虑加入前馈调节回路来克服主要干扰

网友Q:
首先检查线路接线(尤其是补偿导线)是否出现松动等问题;其次可以对掉两个热电阻测试;再次可以检查温度控制显示器是否出现老化问题

网友R:
可手动设置内部PID参数,加大I(优先),加大P,D:如果无震荡而静差太大,可减小I(优先),加大P:如果最后能稳定控制但响应时间太长,可减小D(优先),加大P,减小I.这只解决电动阀门的波动问题,要想解决仪表实温检测的波动,就要找到干扰源,最好仪表用滤波后的电源。

网友S:
先看手动控制能否控制住,要是手控好就是PID参数的问题了,这要慢慢的调整。手控要是控不住就要查,可能工艺的问题干扰了信号。

网友T:
本人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需要调整PID 参数,主要是P ,I参数的调整,调整后就会正常了.很稳定.

网友U:
引用 网友A:
两支热电偶对调一下看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