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18改四象限

楼主(2008-09-03):
最近购买一台6RA7018-6DS22-0的驱动器,不能实现正反转和制动停车!想改造一下,能实现以上功能就行!那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否提供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呵增加恢复板上的触发部分哦,然后增加模块==~~楼主你在哪里~~~

网友B:
这个不好改的.要改什么都要改.不如买新的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楼主:
呵增加恢复板上的触发部分哦,然后增加模块==~~楼主你在哪里~~~

我在武汉!

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联系:QQ:95353777

网友C:
励磁回路输入侧接换向接触器,使励磁方向改变。但要注意一定要在电机停下来并消磁后在改变励磁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励磁回路输入侧接换向接触器,使励磁方向改变。但要注意一定要在电机停下来并消磁后在改变励磁方向。

试了一下!

励磁可控硅暴了!不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励磁回路输入侧接换向接触器,使励磁方向改变。但要注意一定要在电机停下来并消磁后在改变励磁方向。

试了一下!

励磁可控硅暴了!不安全!

这样也能爆可控硅?呵呵,真是服你了,你是怎么调向的?说来听听

网友A:
呵这个我们在上海改过 需要增加6只触发变压器,触发阻容呵很简单的,但是另外的模块加上

网友A:
我的QQ:445772180

网友E(2008-10-25):
几种做法:最好就是补上硬件,你想改装6ra70吗?包括图纸,励磁驱动板,触发放大板,电流电压取样板,在线串口存储器编程器等,如果感兴趣并需要,可联系我,zhanggongdeboke@163.COM 张工的博客13517210292

网友A:
改装6ra70很简单的,以前我们公司最初送天津红日改过,以后都仿他们模式自己改四相像,一直使用很正常,触发变压器用四方电子~~~

网友F:
建敏兄,能不能给份资料,关于改造6RA70系统的问题。。。。

谢谢!有酬谢。

网友G:
6RA70本身有4Q即4象限的

网友H:
谁有二手西门子直流调速器,6RA70

网友A:
失败的电工 这样吧你加我的QQ:445772180

网友E(2008-12-02):
可以改,两天.我也在武汉,13517210292

网友H:
请问各位大虾,西门子直流调速器1Q改2Q,需要修改软件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