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口诀及解释

楼主(2008-09-03):
电工口诀(一)简便估算导线载流量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八九折,铜材升级算.
解释:10mm2以下的铝导线载流量按5A/平方毫米计算;100mm2以上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A/平方毫米计算;2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4A/平方毫

米计算;3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3A/平方毫米计算;70mm2、9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5A/平方毫米计算;"铜材升级算":例如计算120mm2

的铜导线载流量,可以选用150mm2的铝导线,求铝导线的载流量;受温度影响,最后还要乘以0.8或0.9(依地理位置).

电工口诀(二)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口诀: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例子:视在电流I=视在功率S/1.732﹡10KV=1000KVA/1.732﹡10KV=57.736A
估算I=1000KVA/10KV﹡6/10=60A

电工口诀(三)已知变压器容量,速算其一、二次保护熔断体(俗称保险丝)的电流值
口诀:配变高压熔断体,容量电压相比求。
    配变低压熔断体,容量乘9除以5

电工口诀(四)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已知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1KW÷0.22KV*0.76≈1A
已知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4KW÷3KV*0.76≈1A
注: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口诀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

电工口诀(五)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求算其所载负荷容量
已知配变二次压,测得电流求千瓦。
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安零点六千瓦。
电压等级三千伏,一安四点五千瓦。
电压等级六千伏,一安整数九千瓦。
电压等级十千伏,一安一十五千瓦。
电压等级三万五,一安五十五千瓦。

电工口诀(六)已知小型380V三相笼型电动机容量,求其供电设备最小容量、负荷开关、保护熔体电流值
直接起动电动机,容量不超十千瓦;
      六倍千瓦选开关,五倍千瓦配熔体。
      供电设备千伏安,需大三倍千瓦数。
   说明:口诀所述的电动机,是小型380V鼠笼型三相电动机,电动机起动电流很大,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用负荷开关直接起动的电动机

容量最大不应超过10kW,一般以4.5kW以下为宜,且开启式负荷开关(胶盖瓷底隔离开关)一般用于5.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

接起动;封闭式负荷开关(铁壳开关)一般用10kW以下的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负荷开关均由简易隔离开关闸刀和熔断器或熔体组成,选

择额定功率的6倍开关为宜;为了避免电动机起动时的大电流,应当选择额定功率的5倍的熔断器为宜,即额定电流(A);作短路保护的熔体额

定电流(A)。最后还要选择适当的电源,电源的输出功率应不小于3倍的额定功率。

电工口诀(七)测知无铭牌380V单相焊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求算其额定容量
口诀: 三百八焊机容量,空载电流乘以五。
    单相交流焊接变压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降压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其基本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为满足焊接工艺的要求,焊接

变压器在短路状态下工作,要求在焊接时具有一定的引弧电压。当焊接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急剧下降。根据P=UI(功率一定,电压与电流成

反比)。当电压降到零时(即二次侧短路),二次侧电流也不致过大等等,即焊接变压器具有陡降的外特性,焊接变压器的陡降外特性是靠电

抗线圈产生的压降而获得的。空载时,由于无焊接电流通过,电抗线圈不产生压降,此时空载电压等于二次电压,也就是说焊接变压器空载时

与普通变压器空载时相同。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一般约为额定电流的6%~8%(国家规定空载电流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10%)。

电工口诀(八)判断交流电与直流电流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说明: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电工口诀(九)巧用电笔进行低压核相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说明: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

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电工口诀(十)巧用电笔判断直流电正负极
    电笔判断正负极,观察氖管要心细,
    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
说明:氖管的前端指验电笔笔尖一端,氖管后端指手握的一端,前端明亮为负极,反之为正极。测试时要注意:电源电压为110V及以上;若人

与大地绝缘,一只手摸电源任一极,另一只手持测电笔,电笔金属头触及被测电源另一极,氖管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负极;若是氖管

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正极,这是根据直流单向流动和电子由负极向正极流动的原理。

电工口诀(十一)巧用电笔判断直流电源有无接地,正负极接地的区别
变电所直流系数,电笔触及不发亮;
               若亮靠近笔尖端,正极有接地故障;
               若亮靠近手指端,接地故障在负极。
说明: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直流系数,是对地绝缘的,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去触及正极或负极,氖管是不应当发亮的,如果发亮,则说明直流

系统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的部位在靠近笔尖的一端,则是正极接地;如果发亮的部位在靠近手指的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电工口诀(十二)巧用电笔判断380/220V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相线接地故障
星形接法三

楼主:
电压等级四百伏,

一发零点六千瓦。

  当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压等级400V)负荷电流后,安培数值乘以系数0.6便得到负荷功率千瓦数。
  测知白炽灯照明线路电流,求算其负荷容量  照明电压二百二,一安二百二十瓦。
说明:工矿企业的照明,多采用220V的白炽灯。照明供电线路指从配电盘向各个照明配电箱的线路,照明供电干线一般为三相四线,负荷为4kW以下时可用单相。照明配电线路指从照明配电箱接至照明器或插座等照明设施的线路。不论供电还是配电线路,只要用钳型电流表测得某相线电流值,然后乘以220系数,积数就是该相线所载负荷容量。测电流求容量数,可帮助电工迅速调整照明干线三相负荷容量不平衡问题,可帮助电工分析配电箱内保护熔体经常熔断的原因,配电导线发热的原因等等。
    测知无铭牌380V单相焊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求算基额定容量
  口诀:  三百八焊机容量,空载电流乘以五。
  单相交流焊接变压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降压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其基本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为满足焊接工艺的要求,焊接变压器在短路状态下工作,要求在焊接时具有一定的引弧电压。当焊接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急剧下降,当电压降到零时(即二次侧短路),二次侧电流也不致过大等等,即焊接变压器具有陡降的外特性,焊接变压器的陡降外特性是靠电抗线圈产生的压降而获得的。空载时,由于无焊接电流通过,电抗线圈不产生压降,此时空载电压等于二次电压,也就是说焊接变压器空载时与普通变压器空载时相同。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一般约为额定电流的6%~8%(国家规定空载电流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10%)。这就是口诀和公式的理论依据。
   已知380V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元件额定电流和整定电流  口诀:  电机过载的保护,热继电器热元件;  号流容量两倍半,两倍千瓦数整定。   (1)容易过负荷的电动机,由于起动或自起动条件严重而可能起动失败,或需要限制起动时间的,应装设过载保护。长时间运行无人监视的电动机或3kW及以上的电动机,也宜装设过载保护。过载保护装置一般采用热继电器或断路器的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目前我国生产的热继电器适用于轻载起动,长时期工作或间断长期工作的电动机过载保护。  (2)热继电器过载保护装置,结构原理均很简单,可选调热元件却很微妙,若等级选大了就得调至低限,常造成电动机偷停,影响生产,增加了维修工作。若等级选小了,只能向高限调,往往电动机过载时不动作,甚至烧毁电机。(3)正确算选380V三相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尚需弄清同一系列型号的热继电器可装用不同额定电流的热元件。热元件整定电流按两倍千瓦数整定;热 元件额定电流按号流容量两倍半算选;热 继电器的型号规格,即其额定电流值应大于等于热元件额定电流值。   已知380V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远控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等级
  口诀:  远控电机接触器,两倍容量靠等级;  步繁起动正反转,靠级基础升一级。
  说明:  (1)目前常用的交流接触器有CJ10CJ12CJ20等系列,较适合于一般三相电动机的起动的控制。    已知小型380V三相笼型电动机容量,求其供电设备最小容量、负荷开关、保护熔体电流值  口诀:  直接起动电动机,容量不超十千瓦;  六倍千瓦选开关,五倍千瓦配熔体。 供电设备千伏安,需大三倍千瓦数。  说明:  (1)口诀所述的直接起动的电动机,是小型380V鼠笼型三相电动机,电动机起动电流很大,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用负荷开关直接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最大不应超过10kW,一般以4.5kW以下为宜,且开启式负荷开关(胶盖瓷底隔离开关)一般用于5.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封闭式负荷开关(铁壳开关)一般用于10kW以下的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两者均需有熔体作短路保护,还有电动机功率不大于供电变压器容量的30%。总之,切记电动机用负荷开关直接起动是有条件的!  (2)负荷开关均由简易隔离开关闸刀和熔断器或熔体组成。为了避免电动机起动时的大电流,负荷开关的容量,即额定电流(A);作短路保护的熔体额定电流(A),分别按六倍千瓦选 开关,五倍千瓦配熔件算选,由于铁壳开关、胶盖瓷底隔离开关均按一定规格制造,用口诀算出的电流值,还需靠近开关规格。同样算选熔体,应按产品规格选用。

网友A:
厉害,高手啊,就是有点不太明白呢 。。。。。。。。。。。。。。

网友B:
楼主到过张家港吗

网友C:
佩服佩服

网友D:
东西很多,值得学习

网友E:
实际配线好像要比口决大的多.而且用的是铜线.

楼主:
回6楼:未曾去过张家港

回14楼:上面的口诀是按通用情况做的保守估算,最主要的是很实用。

网友F:
看国标还是厂标咯

网友G:
学习,好东西,比较全面,谢谢楼主

网友H:
多谢了,看了后收益非浅!

网友I:
好东西.把我工作经验提高好几年.谢谢/

网友J:
实用,实在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K:
恩,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了

网友L:
谢谢了,看看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M:
很好,但没有使用,学习了

网友N:
学无止竟

网友O(2008-10-04):
经典!非常感谢!收获颇丰!!

网友P:
高高!受益非浅,学习了!

网友Q:
不必死记,要能理解!

网友R:
从哪里找来这么多·服了你了/i 很实用,不过我还是要先学好理论,要不很多东西没法理解,万分感谢

网友S:
非常感谢!很实用.很好!

网友T:
谢谢了啊!

顶顶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网友U:
顶!

sdm

有价值。

网友V:
很好,很全面我收藏了。

网友W:
感谢楼主,我要认真仔细的学习学习。

网友X:
我是一个初学者,感谢大家,我可以从中学习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

网友Y:
楼主好样的。学习了!顶

?

网友Z(2009-03-03):
太多了,没看完,只有收藏了!

网友AA:
      没啥话说,收藏了

网友AB(2009-04-16):
怎么整理的,至少三十年了吧!

网友AC:
我看都差点吐血!楼主发完后估计也去了ICU住了几天吧?!

网友AD:
真是不错.我也收藏了/

网友AE:
有借鉴作用,口诀是按通用情况做的保守估算,最主要的是联系实际.

网友AF:
厉害,高手啊,就是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AG:
太厉害了 很有用啊! 哈哈我收藏了!

网友AH:
很好,对以后工作有帮助的。

网友AI(2009-07-16):
呵呵,好的东西就顶起走哈

网友AJ:
想不顶都不行啊!!!!!!

网友AK(2009-10-26):
谢谢楼主!真是太丰富了!

网友AL(2009-12-22):
宝贝收藏了!十分感谢!

网友AM(2010-03-15):
谢谢,通用标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