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严重问题,老师傅们进,特别是恩波

楼主(2008-09-03):
 我使用的卡是pmac104 ISA插槽卡,装于工控机上,通过自编的上位软件控制加工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回零不准,同一条回零信号,有时候多一毫米 有时候少个3毫米什么的 ,参数设置I902为零限位信号,I125为7,也就是零限位信号加编码器z脉冲的方法,为了防止z脉冲在撞块斜坡危险区而导致一圈行程误差,也专门调过,让z脉冲远离了撞块斜坡,也就是说,现在开始搜索0位置的动作是:往零方向走,撞到零限位的前提下,开始搜索z脉冲,搜到z脉冲后,记录好当前位置,然后和I126即零偏比较,完成回零,按道理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就是不准,也考虑到干扰问题,单信号线  限位线都采用屏蔽,希望老师傅们帮忙解答 谢谢了

网友A:
你的读数头接地了吗

网友B:
“恩波”是谁?

从来还没有调成过吗? 单独给Z脉冲接口处加调试信号,板卡是否有反应?单线信号直接来自编码器吗?

楼主:
你们有qq没  加我一下 我问题比较多哦

楼主:
qq群  31255614  进来大家多交流 有兴趣的都来

楼主:
没有读头,信号线是接地的,成功过两台加工中心,但是第三台不行,如果选择单独一个z脉冲的话,只走一点就停了 ,说明pmac搜索z脉冲成功,但是为什么加上撞块信号的组合后,就不行了呢,限位信号是直接用屏蔽线进pmac的

网友C:
波恩,成了老师傅啦!

先考虑一下光用编码器自身回零,试着不要给驱动器主回路供电,用手推动电机轴回零,这样排除干扰因素,验证一下你的回零逻辑是否正常,然后在带着电机运行!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尽量剥离干扰因素!

网友B:
单走Z信号可以,加上撞块信号就不灵!是不是信号间有互扰,或者撞块信号不干净。

楼主:
撞块信号不干净?怎么说?是不是装快信号送到pmac之间存在干扰哦   真是挺麻烦  挺长时间了 就是解决不了

网友B:
加个光耦,电气上隔离隔离?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在运动中,Z信号的波形是否干净。我遇到过,信号中夹杂很多扰动尖峰,结果随处都是Z。

用屏蔽线,干扰的影响会小一些,但信号是否针的足够干净,还是看一下比较保险。

楼主:
如果z信号不干净怎么办?是不是因为干扰而产生的?昨天看到pmac资料里面,编码信号线大于10米的时候要在两相间接330欧的电阻,放着瞬间干扰,而且需要把编码信号输入和数字电路光电隔离起来 ,而pmac的默认跳线没有这样设置

网友B:
干扰是无处不在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如何降低影响。既然PMAC有描述,那就照单抓药,试试看了。

网友E(2008-11-04):
撞到零限位???意思是你用的是行程开关吗?我建议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行程开关在机械响应上肯定有误差,最终影响回零达毫米级,先把这个因素排除试试看.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F:
13楼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编码器Z相做零点。

网友G:
是不是减速机选小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总体来说 是由于扩展板电压不足,导致撞块反馈信号不足,时有时无,13楼说的有点欠缺,因为经典回零方式回零 和行程开关的精度没有什么影响 ,最关键还是扑捉z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