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变频器为什么老是烧电源驱动版的保险

楼主(2008-09-03):
大家好:

        我有一个客户,他现在用的是30KW的LS变频器,最近一段时间变频器老是烧驱动版的保险,我帮他换了用了两天就烧了。我最终把他查了一下,根换了整流模块.现在看上去运行还算正常.但是我发现变频器输出段,测量的时候有电流泄露.接地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我担心会不会过段时间又烧保险了。该查的我都查了,电源进线,马达.绝缘租值都没有问题.希望高手给我分析一下.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哦!跟使用环境有关吧。。

楼主:
应该不是的,我所有的环境都排除了.

你是蓝海华腾的用户还是供应商,我们公司有好多的机器都用的是这个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B:
加速时间多少

电机功率多大

负载是什么的干活?

楼主:
加速时间是320电机功率30KW的。

还是烧驱动版的保险,我后来把N级连接的铜牌拿掉了,现在到好了,请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