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速管流量计的疑问????

楼主(2008-09-03):
最近我的一同事采购了一台国产的一体化阿牛巴流量计,配罗斯蒙特差压变送器,测量饱和蒸汽。但是从厂家技术资料上看,我觉得有很多怀疑。比如厂家称精度可达1.5级。但是从测量原理上看,均速管很难达到这么高的精度,一般都为2.0以上,更何况其制造很粗糙;厂家称均速管流量计属定型产品,不用标定,我觉得绝对属于乱说;厂家安装图示意为垂直管道安装,尽管他加了个冷凝弯,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为水平向下倾斜安装才安全;其均速管直径才20mm,相对于500的管道太小,影响均压效果和强度;其形式为笛型阿牛巴,但是我从相关资料上看,圆形截面均速管由于结构原因,会造成流量系数不稳影响测量精度,已经属于淘汰形式;厂家计算书要求安装直管段为前7后3,比孔板要求还短;
以上疑问厂家都做了正面回应,说没问题,但是我还是很怀疑。所以想向熟悉均速管流量计的朋友证实一下。
(另外,罗斯蒙特一体化阿牛巴流量计3095听说精度可达1.0,请使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使用情况)
谢谢!

网友A:
d顶一个

还要 看你的安装精度

楼主:
谢谢楼上只顶不说

网友B:
我也很怀疑,几乎从来不用均速管测蒸汽流量。

网友C(2009-07-29):
3095也就使用一年的寿命,过一年后引压部分总出毛病,最好别用。

网友D:
侧蒸汽嘛,建议用弯管流量计或者涡街流量计。满足 了安装要求精度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E:
大管径用均速管只测管道中心位置肯定不合理

网友F: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是我们拿来是测量锅炉的进风量的.同样是测量不准确,那个歪厂家也说没有问题.不知道当官的吃了多少回扣,也来个不管,现在问题摆在那里,我还担心那天锅炉炸了呢,郁闷....那个哥哥有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