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JIM

楼主(2008-09-03):
请教CJ1M的ID211的输入信号可否直接接24V,15A的开关电源?

网友A:
感觉不可以

网友B:
你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直接接?

楼主:
电流过大,就是一个开关闭合,24+接至0.01.24-接至COM

网友B:
开关电源的电流大说明电源的容量大,不会影响到输入的电流。

你的开关电源接法应是24V+接至0.01,0V接至COM 。如果与24V-接可以就会烧点输入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电流大说明电源的容量大,不会影响到输入的电流。

你的开关电源接法应是24V+接至0.01,0V接至COM 。如果与24V-接可以就会烧点输入点

为什么???

楼主的问题:

请教CJ1M的ID211的输入信号可否直接接24V,15A的开关电源?

楼主提出这种问题显然没看资料。

网友D(2008-10-09):
可以接!输入本来就是让电路连通,让PLC获得信号!

网友E:
可以输入都不是经过一开关接到输入点的吗,开关又没电阻

网友F:
这样接好像是短路了吧。

我们通常的接法是:COM接0V,输入点公共端接0V,通过开关接入各输入点

网友G:
PLC输入回路的内部针对每个INPUT点都有一个限流电阻,在24VDC信号接通后,电流经过电阻限流,大约为6mA.

网友H:
我用5.0的软件安装后,打开画面后,一点击新建对话框就没有了,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