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2008-09-03):
如果24V的信号线有2百米左右长,会不会衰减或干扰的厉害,有什么避免措施没有???谢谢

网友A:
肯定有,你可以把信号放大后再传吧!

网友B:
什么信号啊,模拟量的?

网友C:
为何不用一个DC-DC输入输出信号隔离模块电源呢?隔离电压一般有3000V-7000V左右,Bob.cai@ce-power.com可以一起探讨,我可以给个方案

网友D:
会衰减的,你将24V开关电源安装在现场即可。

网友E:
肯定衰减,可以在合适的位置加中继器放大信号

网友F:
一般不会有衰减或干扰的,我做过800米左右的,完全能用。

网友G:
衰减很少,可以用的

网友H:
肯定衰减,看是否能满足要求,

只要能满足要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