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功补偿请教高手?

楼主(2008-09-03):
请教大家关于无功补偿这块,看了好多无功补偿电柜,我发现为什么补偿电容不按顺序接通,例如都有中间几个最后不工作,还有为什么为什么电容不般大,例如有10个电容有7个10KVAR,3个5KVAR,我想这个应该不是故意弄的,应该有说法,我想大家计算变压器补偿容量不都去哪表去测量以前功率因数,应该有个估算,比如250的变压器应该补偿多少?

谢谢了!

网友A:
补偿电容不按顺序接通是因为有无功补偿控制器在控制着功率因数。

电容量大小主要是根据你的功率和功率因数来确定的。

你问250的变压器应该补偿多少,看你的实际需要而定。范围很大。

网友B:
250的变压器,补偿柜设计容量100KVAR就够了,因为无功补偿控制器是循环投切,大小电容配套使用,可确保功率因数控制在最佳的状态

网友C:
因为无功补偿控制器是循环投切,大小电容配套使用,可确保功率因数控制在最佳的状态

楼主:
现在型号的无功补偿控制器常用?适用在电机多的场合!

我的意思是说,假如10路,123通,然后6789通,为什么45路不先接通?

谢谢大家!

网友B:
你把它断了电重新试试看,肯定是按顺序先接通的,因为它是循环投切的,所以你会看到123通,6789通,而45不通,除非另外一个问题,你的控制器坏了

网友D:
你的控制器坏了

网友E:
关于250KVA的变压器要补多少?我回答,要讲究科学的话,不能一概而论,统一补100KVA,应该去测量你的变压器无功负荷有多少,现有功率因素是多少,欲补至多少,经过计算后再做决定才准确有经济有效.有一点,我提醒,各个厂的250变压器的功率因素不一样,因为其负载不一样,要区别看待.

网友B:
因为是集中补偿,不必考虑具体要补多少,补偿柜的容量可以设计得大一点,这样的话就算其中坏了几组电容,还是可以将功率因数补偿起来,如果是就地补偿的话,就要仔细计算了。

网友F:
好像主要是看负载来定补偿吧,差不多就行了。我们那有时才0.8,一般都没管。

网友G:
功率因数控制器,可用于功率因数控制,和无功功率控制,用于无功功率控制需要输入电容器的容量,控制器根据当前需要的无功功率,投入电容器,不按顺序是正常的。

网友H:
主要是看负载来定补偿,就地补偿的话,就要仔细计算了,补大了设备会动作的,能补到0.95就可以了

网友B:
无功补偿控制器,常规的检测方式都是取A相电流、B、C相电压,变压器在空载的时候,A相电流可能会很小,电容不会自动投入。其设计目地就是为了防止变压器空载投入电容器!

变压器在空载时投入过多的电容器,会导致电网电压升高很多,严重时会发生事故的!请各位朋友查找一下资料看看吧

网友I(2009-10-24):
学电抗器的设计与原理应该从哪里入手呢?希望那位高人能指点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J:
无功补偿最好是平衡在0.9就OK,补的太高一定得不偿失

网友K(2009-11-23):
一套压延机组设备,有高搅两台交流双速电机67KW,密炼机交流电机220KW,开炼机一台交流电机90KW,另外一台交流电机75KW电机,压延机组直流电机4台计:260KW,辅助机械交流 50KW,请问下这样的设备负载,功率因素有多少呢,大概需要多大的电容补偿柜呢,谢谢指点下,在线等谢谢啊

还有这个计算有什么好的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