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开关电源老烧开关管

楼主(2008-09-03):
修一个220V交流变7.5V直流的开关电源,老是烧开关管(两个2SC2625),空载工作一天也没事,加载后吱吱叫,时间不长就烧了.负载没问题

楼主:
振荡芯片是TL494.电容都查了集成电路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开关管击穿有可能烧坏驱动电路元件。用示波器看波形,脉宽、频率是否正常。

楼主:
驱动到是没坏,驱动那就几个电阻,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B:
下次看看ARCH电源,保证不会出现这类问题。随时联系我。

要多元化的去选择产品,不然这种问题遇到是麻烦的。

网友C:
呵呵;没有找到坏的地方;

不过开关电源很少去修;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D:
开关管外围电路肯定有问题!!

楼主:
惭愧呀!让人家修电视的好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的故障

网友E:
修工业用的东西,找修电视的比起"专业"修理工业电器的来得便宜!!绝对"超值"

网友F:
开关电源确实不好修,换后的开关管参数有些变化都会影响寿命。

网友G:
一般到处能买到的开关电源就不要去修。修理的时间还不如去买一只,

网友H:
·我以前就找修电视的修过,挺好。

网友A:
修电视的主要就修开关电源,尤其现在的平板电视,能修的就剩开关电源了。家电中的开关电源比我们用的要复杂点。

网友I(2008-12-18):
修家电与修工业电器区别不大,原理一样,只不过接触的东西不一样。

网友J(2009-04-18):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在更换开关管的时候焊锡膏的质量不好,总烧貌似管。测量焊锡膏绝缘没问题。但用焊锡丝更换就没事,百思不得其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