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2KW的电机假如装变频器,还要装启动吗?

楼主(2008-09-03):
请教132KW的电机假如装变频器,还要装启动吗?变频器采取开环调节,国产变频器谁家的质量好,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A:
只装变频器就好了,国产的没多大区别吧,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B:
我用过三肯的变频器,效果还很好.

如有需要找我:xianligang.0816@163.com

网友C:
不需要装启动了,变频器本身就有软启动功能。设定好启动和停止时间即可。

优利康YD5000矢量变频器 采用三菱IGBT,三社整流桥,贵弥宫电容 等一系列进口元器件,质量和价格在国产里算中高档,可以说是用国产价格买进口品质.

如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请致电 0571——88971539.

网友D:
我公司代理有多个品牌的国产变频器,生产变频控制柜,质优价廉,半年内烧坏免费更换新机,二年内免费维修,襄樊华顿电气有限公司     07103341322  13387217017    QQ121039717   赵工, 免费提供各种技术咨询服务,欢迎来电!

网友E:
有变频器就行了,不必装启动。

网友F:
不需要加了

网友G:
启动就不要装了吧,用国产的可以选烟台惠丰(现在好象改名了,自己查查吧),以前用过这牌子的变频,感觉质量还可以

网友H:
不用装,变频器自身具有软起功能.当然你用软起有其他考虑就另当别论了.建议还是用进口变频器.

网友I:
装变频器就行

网友J:
可以再装一套软启动,做变频器的备用。

网友D:
有了变频器,再装软起动的话,纯属浪费,除非你的设备要求非常高,不能停车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启动就不要装了吧,用国产的可以选烟台惠丰(现在好象改名了,自己查查吧),以前用过这牌子的变频,感觉质量还可以

叫欧瑞!

网友L:
我们用的是三菱

网友M:
这个也不错啊。性价比也挺高的。http://www.hostrong.com/

网友N:
兄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解释变频和软起的区别:

软起只有软起软停的功能,不能调速;其软起、停是通过控制晶闸管的导通时间控制加在电机上的有效电压的值,而这个起停时间是可以设置的,不过关键在于软起无法调速;

变频器可以改变加在电机上的电压,也可以改变电机的工作频率,从而改变电机的速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变频完全具备软起的功能,从功能上可以完全取代软起;而软起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便宜,在不需要调速而又需要减少设备上电冲击的场合,如风机、水泵等,可以用软起

   结论: 132kW的电机,如果使用了变频器,就不再需要启动器;

咱那丽好马!!!

网友(2008-10-14):
是的,加了变频 不用软起动器!

网友O:
不用加了,变频器比软启动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