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组态能够做XY曲线,采集时间设定为0.1S,我用研华的采集卡

楼主(2008-09-03):
哪家组态能够做XY曲线,采集时间设定为0.1S,我用研华的采集卡PCL-1711

比如利用数据生成流量-压力曲线

网友A:
对于趋势分析,紫金桥有历史趋势,实时趋势,趋势分析,事故追忆趋势,xy曲线,温控曲线,如果觉得还有其他特殊需要,可以利用其开放的编程接口来开发新的组件。

网友B:
http://www.controx2000.com/News_Show.asp?ID=51

网友C:
当然可以了

利用力控的XY曲线,X轴设置成流量,Y轴设置成压力,那么画出来的就是你所要的“流量-压力曲线”

至于刷新周期,力控默认的是0.2s,当然了,这完全可以自己设置,但是画面内容太多了可能就会迟钝。

研华的1711,都有现成的驱动。

有问题欢迎联系010-82856898-840

网友D:
如果你真的熟悉工控,那么你应该知道:采集周期并不是决定于上位软件,而是取决于下位控制器的运行周期.

如果控制器的运行周期本身就是大于100ms,那么,无论上位软件怎么努力,也是白搭!

楼主:
谢谢楼上,研华1711采集卡采集频率远远小于100m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