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故障

楼主(2008-09-03):
我有一台LG-IS5-2.2KW的变频器,开机显示乱码.但多开几次有时会好,好时都正常.关机或开时间长点又会乱显,不知是那里不好.谢谢!

网友A:
长时间没保养了,要拆开除尘。

具体要看机器摆放的环境,不要太潮湿,粉尘大的要装电箱,

1先把变频器取下除尘

2将各单元块取下,用酒精清洗

3用热吹风吹干

4检查漏电

5安装还原,试机

网友B:
看主板坏了没有。

网友C:
换换电容试试呀.

楼主:
我已经搞过卫生,主板也用酒精洗过.但还是一样.不知要换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