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空开怎么取出闭锁钥匙?

楼主(2008-09-04):
400V配电系统电源进线开关是ABB公司的额定电流为1250A空气开关,带钥匙机械闭锁的。我们在空开合闸、分闸及分闸退至检修位置的情况下试取出钥匙都不成功。有哪位朋友知道,请指点一下:到底要怎么做才行?

网友A:
SACE Emax系列的?

楼主:
因这两天休息,空开型号只记得是F1S 1250,属于哪一系列不知道。

网友B:
把钥匙扭到水平用力拔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把钥匙扭到水平位置?

修正:能对开关进行分合操作时,钥匙在水平位置(闭锁),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钥匙扭到垂直位置(解锁)?

楼主:
没人能解?不会吧?

网友C:
没有用过,没有见过。

借鉴:梅兰日兰的断路器,往里按一下,才可以轻松扳动钥匙。

刚开始时也是不知道如何用,要试试。这种东西都是很轻松的,觉得需要用力就要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没有见过。

借鉴:梅兰日兰的断路器,往里按一下,才可以轻松扳动钥匙。

刚开始时也是不知道如何用,要试试。这种东西都是很轻松的,觉得需要用力就要小心了。

往里按按钥匙吗?在什么状态下(合闸、分闸、试验、检修位置)?

网友D:
把钥匙往里面按住转动

网友E:
同意八楼的.我都是那样做的!

楼主:
谢谢8、11、12楼的解答。由于开关已恢复工作状态,钥匙的取出只有等下次线路检修时才有机会去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