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三菱采集主轴速度信号。

楼主(2008-09-04):
            本人使用的是FX2N-48MT-D,现在需要将主轴的速度信号采集到PLC中,主轴的速度信号应该是高速脉冲计数,本人初步打算使用FX2N-1HC,但发现此为高速计数模块,功能为扩展两点模拟量输出,而我需要的采入信号即可,矛盾啊!
         特请高手急救!
         如有其它建议,请不腻赐教。

网友A:
若用U型的光电对射感应器,可能好用,但你需做一个飞轮,中间开巢。让感应器光线在转一周后经过他,X0作高速输入,配合高速指令,在程序开头即LD M8000

后加输入输出刷新指令,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B:
主轴端安装编码器,FX采集编码器信号即可

网友C:
什么?——1HC是两路模拟量输出。是你看错还是你打错啊!

用本机的高速计数器可以了吧。

网友D:
用FX的高数计数器不就可以吗?

既然主轴的速度信号是脉冲信号,PLC的高数计数器就可以接受啊。

网友E:
搞不懂你为什么要用个特殊模块,打到你的要求,一个FX晶体管PLC的完全可以。

网友E:
可以练习我,我是武汉瑞菱的技术。13377859056.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