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电工

楼主(2008-09-04):
    有些电机为什么要用三角型接法启动后再用时间继电器转换为星型接法?

网友A:
重载起动,轻负荷.           特长的皮带??

网友B:
了解星\三角接法的不同吗?告诉你一个重要参数:三角线电压=星型线电压,但三角线电流=1.732倍的星型线电流.

有些功率较大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减少电网冲击.

你说的电机采用先三角后星型还真没见过.(我见识少,谦虚下).可能是不是你说的电机是为了获得较大启动转距还是像楼上说的.重载启动

不过我是不赞成这种用法.

网友C:
是先星形再三角形吧。

网友D: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启动接法

楼主:
哦 错啦,谢谢各位大侠提醒,我弄反了。

有些电机为什么要用星型接法启动后再用时间继电器转换为三角型接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详细讲解好知道帮助,只能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啦!!!

网友E:
是星角降压启动,减小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