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8-09-04):
时间继电器看型号怎样分得电和失电?

网友A:
可以具体说明吗?一楼

网友B:
时间继电器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标示哦!看说明书应该能找到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问题太大,没有办法回答!

网友E:
呵呵;大一点的塑料外壳上都有接线图及说明;

网友F:
具体看继电器使用说明啊,比如施耐德的有机械位置的。你可以查资料的。

网友G(2008-10-11):
具体看继电器使用说明

网友H:
电子式的,一般是通电延时,气瓤的象TE的看颜色.黑的是LA3断电延时.蓝的或白的是LA2通电延时.

要看具体厂家型号.说明.

网友F:
看具体的产品使用说明

网友I:
要看他的说明书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