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个型号的欧姆龙的PLC?

楼主(2008-09-04):
我手头现在有一台plc,机壳上面显示的型号是:(SYSMAC C50,omron),上网找了很多的资料也没有找到满意的,请问各位大虾有谁能够给个满意的答复?它应该用什么版本的软件进行编程?除了手持编程器意外,还有什么办法进行程序上载下载?先谢谢了

网友A:
这是90年代早期常用的PLC,是C系列P型机,早已淘汰。相关资料如下:

网友B:
该款PLC可以直接送博物馆

网友A:
C系列P型机手册下载地址:http://www.fa.omron.com.cn/support/Q&ADetail.jsp?question_id=51099

网友A:
欧姆龙PLC系列型号的出现的先后和发展历程:

70年代~80年代前期
大型的C2000、C1000的PC,中型的C500系列PC、小型的C120、C20、C60系列的PC。

80年代后期
大型的C2000H、C1000H系列的PC,中型的C200H系列PC,小型的C60H、C40H、C28H、C20H系列的PC。其中还有微型机SP20 SP16 SP10的PC。

90年代初期
大型的CV系列PC,小型的CQM1系列PC

90年代中期
中型的C200HS系列PC,C200Ha系列的PC CPM1A系列的PC

90年代末
CS1系列的PC、CPM2A/2AE/2C系列 CQM1H系列

2000年以后推出了CJ1系列 CP1H系列的PC。

网友A:
C60P等一般使用Dos版的SSS软件,另外需要连接通信模块C20-LK201-V1插在编程口上,才能和计算机的Rs232c口通信,编程。CPM1A可以使用Windows下编程软件CX-Programmer,使用CPM1A-CIF01将编程口转换为Rs232C口。CPM1A可以替换CxxP型PLC,现在CXXP已经停产。

网友A:
C系列PLC程序只能写1000余步,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写得更多。

网友A:
如需更详细的资料或问题咨询,请联系欧姆龙官方:

欧姆龙售前服务:800-819-3601
欧姆龙技术:800-820-4535

http://www.fa.omron.com.cn/

网友C:
c28h  CX 6.1 可以连接  编程器用 C200H-PRO027就可以

网友D:
楼主的C50与C20属同时代产品,你就用编程器编吧,没多少句。计算机编程软件现在的计算机不支持!

资料参考C20 或 C20P指令资源一样。我记得C50是左右接线,竖式编程器

网友E:
楼主的C50与C20属同时代产品,你就用编程器编吧,计算机编程软件现在的计算机不支持!

网友F:
楼主的C50与C20属同时代产品,你就用编程器编吧!    我这里有一个这样的编程器,whx8859@163.com

网友G(2008-10-11):
c50是很老的产品了,应算算OMRON的第二代产品.

网友H:
现在这种PLC我们前几年就全部淘汰了,不好用.环境差点时就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