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屏的宏程序逻辑运算

楼主(2008-09-04):
想问下屏的宏程序运算,比如加减之类的是不是只是可以用屏的内部地址,为什么宏里不能写PLC的地址?

网友A:
有些指令是不能用plc地址的,比如运算,但搬移之类的都可以在宏里面用的,如果要用宏做运算,就要先把plc的数值放到内部地址里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