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关加热模拟量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我公司的加热控制部分是开关量控制的(SSR).
我想把它改为模拟量控制,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电器件能取代SSR,

网友A:
模拟量控制也就是定时控制 ,根据输出的电压电流(0-10v,4-20ma)来设定通电 时间。 代替它,要单片机。

网友A:
设计一个控制电路板。就可以了

网友B:
用调功模块取代SSR

网友C:
SSR其实在现场还是很好用的啊,只是温度控制有延迟,你可以调整开关的时间。提前或者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