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8-09-04):
一条电话线上装3台电话机,分别放在1\2\3楼,三台电话机怎样才能互拨呼叫呢?

网友A:
装个1拖4内部交换机呀

楼主:
以前不用的啊,比如在3楼按个404#(忘了是不是这个号,4字开头的),2楼和1楼的电话机就能响起